[STM32L4] 关于使用stm32l452运行freertos+emwin+fatfs出现的硬件错误问题

楼主(2018-08-22):
近期在使用STM32L452运行freertos+emwin+fatfs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硬件错误现象如下:运行系统开始正常,但是读书后写入SD卡并在LCD上显示波形一段时间系统卡死,调试发现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
调试现场信息如下:
callstack如下:除了几个任务就进了硬件错误了
查询内存地址内如如下,都说找0800开头的是出问题函数的地址,不知道对不对:
查询改地址的反汇编代码如下:
对应到了SD_write函数上,之前仅仅测试写卡都是一直没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加上了屏的显示任务运行一下就不行了。请高手看看排查问题的流程对吗?对的话,后面怎么找问题原因呢?

网友A:
把这部分程序先注释掉看看,
就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B:
是不是硬件上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