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环境下的数据通信

楼主(2018-08-22):
DSP/BIOS环境下的数据通信

        对于数字信号处理应用来说,数据的通信很关键。在TI公司的DSP/BIOS环境下有3种通信方式,即基于管道(PIP,pipe)的通信、基于流(SIO,stream I/O)通道的通信以及基于主机(HST,host)通道的通信。每一种通信方式都是通过调度其相应的内核对象来完成的。DSP/BIOS提供了管理每一种通信方式的模块及相应地API调用,通过这些模块及调用,可以完成DSP环境下的输入/输出 (I/O)。本文在对各种通信方式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对各种通信方式进行比较,并给出利用PIP对象进行数据通信的1个例子。

1 通信方式简介

(1)主机通信

主机通信方式下,由HST对象完成主机与目标机之间的通信。HST对象静态配置为输入/输出,每一个HST对象内部是用数据管道对象来实现的。

开发DSP应用时,可以应用HST对象来模仿数据流和测试程序算法对数据的处理。在程序开发的早期,特别是在测试信号处理算法时,程序使用输入通道对象访问来自主机文件中的数据,以及使用输出通道对象把算法处理过的结果反馈回主机一侧,以供查验或比较。在程序开发的后期,当算法开发完毕时,可以把HST对象改回到PIP对象,通过利用PIP对象完成外设真实数据与目标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

(2)管道通信

管道(PIP)对象用于管理块I/O(也称为基于流的I/O或者异步I/O)。每一个PIP对象维护着一个分为固定数量和固定大小的缓冲区(称为帧)。所有的I/O操作在每一刻只处理1帧。尽管每一帧长度是固定的,但是应用程序可以在每一帧中放置可变数量的数据(但不能超过最大值)。管道有两端,一端为写线程,一端为读线程。写线程一端用于向管道中添加数据,读线程一端用于从管道中读取数据。管道能够用于在程序内的任意2个线程之间传递数据。经常地,管道的一端由ISR控制,另一端由软件中断函数控制。数据通知函数(也称为回调函数)用于同步数据的传输,包括通知读函数和通知写函数。当读或写1帧数据时,这些函数被触发,以通知程序有空闲帧或者有数据可以利用。

(3)流通信

流是一个通道,通过它,数据在应用程序与 I/O设备之间传输。流通道可以是只读的(用于输入)或者只写的(用于输出)。它对所有I/O设备提供了一个简单通用接口,允许应用程序完全不用考虑每个设备操作的细节。流I/O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异步特性。当应用程序正在处理当前缓冲区时,一个新的输入缓冲区正在被添充和以前的缓冲区正在被输出。流交换的是指针而不是数据,这就大大减少了开销,使得程序更能满足实时约束的要求。流模块(SIO)通过驱动程序来与不同类型的设备打交道。驱动程序由DEV(Device)模块管理。

设备驱动程序是管理一类设备的软件模块。这些模块遵从通用接口(由DEV提供),因此,流函数能够发出普通请求。图 1 给出了流与设备之间的交互示意图。

(4)各种通信方式比较

DSP/BIOS支持两种不同的数据传输模型,一种是管道模型,由PIP与HST模块使用;另一种是流模型,由SIO与DEV模块使用。2个模型都要求1个管道或者流具有1个读线程和1个写线程。2个模型都通过拷贝指针而不是数据来完成数据的拷贝。一般来说,管道模型支持低级通信,而流模型支持高级的、与设备无关的I/O。具体情况如表1所列。

2 基于管道通信的一个例子

在基于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给出利用管道进行通信的1个例子。该例是音频处理的一个例子。数据从数据源输入到编码器以后经量化通过串行口输入到目标机,目标机处理完毕后再经串行口发送到编码器,由编码器经扬声器输出。图2给出数据的流程图。

(1)管道设计

该例中,设计了DSS_rxPipe和DSS_txPipe两个管道,其中DSS_rxPipe用于数据的接收,DSS_txPipe用于数据的发送。

(2)线程设计

由于每个管道分别对应1个读写线程,因此,发送管道与接收管道总共需要4个读写线程。本例中为了简化设计,只设计了2个线程。其中,音频处理函数(设计为软件中断SWI)既作为接收管道的读线程又作为发送管道的写线程;串行口接收中断处理服务例程ISR既作为接收管道的写线程又作为发送管道的读线程。

每次中断发生时,串行口中断服务例程(ISR)把数据接收寄存器(DRR)中的数据字(32位)拷贝到数据接收管道的一空闲帧中。当1帧被填满时,ISR把该满帧写到数据接收管道中(通过调用PIP_put),供该管道的读线程(即音频处理函数)读取。音频处理函数执行时,它读取接收管道中的一满帧,处理完毕后再把它写到发送管道的一空闲帧中,供该管道的读线程(即ISR)发送。每次ISR触发时,它从发送管道中读取一满帧(若有的话),并每次32位字地发向串行口发送寄存器(DXR)直到1帧中的所有数据发送完毕。然后,该空闲帧被回收到发送管道,供音频处理函数(即该管道的写线程使用)。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例子当中发送速率与接收速率一样,因此,中断处理函数不但负责数据的接收也负责数据的发送,并且每次中断执行时只发送1个32位字。

(3)需注意的问题

PIP_alloc和PIP_put由PIP对象的写线程调用,PIP_get和PIP_free由PIP对象的读线程调用,这种调用顺序是非常重要的。若打乱这种调用顺序,将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因此,每一次对PIP_alloc的调用都要跟着对PIP_put的调用才能继续调用PIP_alloc;对于PIP_get,情况也是如此。

另外,为了避免PIP调用过程中产生递归,作为通知读/写函数的一部分,应该避免调用PIP API函数。如果为了效率起见必须要这样做,那么对诸如此类的调用应该加以保护,以阻止同一管道对象的重入以及错误的PIP API调用顺序。例如,在发送管道的通知读函数以及接收管道的通知写函数的开始部分,我们添加了如下语句,以避免递归调用:

static
Int nested = 0;

if (nested){/*防止由于调用PIP_get函数而产生的递归调用*/

return;

}

nested =1;

3 总 结

在DSP/BIOS提供的3种通信方式中,由于PIP对象的效率很高,因此使得它在基于DSP应用系统的输入输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我们在利用其所提供的便利的同时,一定要妥善处理好通知读/写函数的编写工作,以免发生递归调用,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楼主:


网友A:
每一种通信方式都是通过调度其相应的内核对象来完成的。DSP/BIOS提供了管理每一种通信方式的模块及相应地API调用,通过这些模块及调用,可以完成DSP环境下的输入/输出 (I/O)。

网友B:
该环境下的数据通讯的没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