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SPIC30F5011上可以移植UCGUI吗

楼主(2018-08-22):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UCGUI。
控制芯片是DSPIC30F5011,66KFlash,4KRAM。
请问可以移植UCGUI吗?我主要担心RAM不够用。
谢谢!

网友A:
应该差不多

网友B:
你可以的

网友C:
会不会内存有点少。

网友D:
小型系统(不含窗口管理功能)
[1].RAM:100字节
[2].堆栈:500字节
[3].ROM:10~25K(取决于选用的UCGUI功能模块)
大型系统(包含窗口管理及各种窗体控件功能)
[1].RAM: 2-6 kb (决于选用的应用中建立窗口的数量)
[2].堆栈: 1200 bytes
[3].ROM: 30-60 kb (决于选用的UCGUI功能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型系统(不含窗口管理功能)
[1].RAM:100字节
[2].堆栈:500字节

谢谢!ROM够用,RAM就太小了

楼主:
我需要窗口和按钮控件

网友D:
如果用窗口和控件,肯定就不流畅,甚至无法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