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有高人有没有1T单片机的实现原理,电路结构示意图最好

楼主(2018-08-22):
在使用1T 8051但是根本不知道基本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要单片机内核 线路图?

网友B:
12T 8051的原理你也不知道

楼主:
怎么从12T变成1T的。

网友C:
  Intel出了51后,转让给了Philips,之后也给不少厂家,最后免费了。 先是 Philips 出了个 6T 的,后来湾湾的华邦和 Dallas 出了 4T 的,然后 Philips 出了 2T 的(比有的所谓 1T 核还要快),然后就是 Silab 爆了个大卫星,出了 100MHz 的 1T 51核芯片,之后就淅沥哗啦出了一堆各种各样的 1T 51核芯片,比如那个爱吹牛跳票的老妖家就出了8、九种不同的 1T 51核(说实话还是比较喜欢这老家伙的,用了二十几年了,只是目前价格上有点让人难受)。
  至于说实现原理, 有的可能是流水线, 有的是扩充内核后修改微码, 有的是彻底改了内核, 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改成 RISC 结构的。 不过楼猪是需要知道这些么???

网友D:
下载个8051 1T的内核IP,之后解读

网友E:
    应该是加了流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l出了51后,转让给了Philips,之后也给不少厂家,最后免费了。 先是 Philips 出了个 6T 的,后来湾湾 ...

难道你们天天用,就不好奇???

网友F:
很多所谓1T的,实际速度,很多指令并没有比12T的快多少。
而且,市场上的1T的不同MCU,速度都不一样,需要准确时间的,还得特意去计算一下才可以。

OK。我说的,感觉没那么夸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