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开关电源降压的问题

楼主:
这是LM5007的电源原理图,输入电压24V,输出5V;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到现在也不能理解。
电源输出需要加滤波电容,如果把电解电容E2去掉就会发出“呲~~~”的声音,换上规格为“10UF/50V 1206”的贴片电容也是一样,但是换上“1UF/50V 0805”的贴片电容就没异响。
请问这具体是啥原因?

网友A(2018-08-23):
电源输出需要加滤波电容,                   当然要电容
如果把电解电容E2去掉就会发出“呲~~~”的声音,                       不知道你怎么去掉. 突然拿掉? 上电的声音.
最好参考一下设计手册,  器件不可随便换
另外看看你的电容有问题吗, 还有电感

楼主(点评):
不是突然拿掉,是焊下来上电就发出声音

楼主:
有大神来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