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也上传一些自己收藏的 can 总线方面的资料!

楼主:
STM32 CAN总线调试的一点心得总结

一. 开发平台与工具:

1. 平台: STM32F103C8T6  48PIN工控板和自己设计的STM32开发板

2. 软件: MDK5 UVision V5.14.0.0

3. PACK: STM32F1xx_DFP——1.0.5(2014-03-14)

4. 其它:USB转串口,ST-Link下载器,

USB-CAN Adapter(比较便宜的购买

用于直接监视CAN口发出的数据,上位机有两个,一个是EmbededConfig for USB2CAN 配置串口、串口波特率、CAN速率等,另一个是EmbededDebug V2.0监视CAN口数据;使用顺序是先配置后查看CAN数据。

楼主(2018-08-22):
二. CAN总线的介绍简略:

bxCAN 是基本扩展 CAN (Basic Extended CAN) 的缩写,它支持 CAN 协议 2.0A 和 2.0B 。它的设计目标是,以最小的 CPU 负荷来高效处理大量收到的报文。它也支持报文发送的优先级要求(优先级特性可软件配置)。

对于安全紧要的应用,bxCAN 提供所有支持时间触发通信模式所需的硬件功能。

楼主:
主要特点
· 支持 CAN 协议 2.0A 和 2.0B 主动模式
· 波特率最高可达 1 兆位 / 秒
· 支持时间触发通信功能

楼主:
发送
· 3 个发送邮箱
· 发送报文的优先级特性可软件配置
· 记录发送 SOF 时刻的时间戳

楼主:
接收
· 3 级深度的2个接收 FIFO
· 14 个位宽可变的过滤器组 - 由整个 CAN 共享
· 标识符列表
· FIFO 溢出处理方式可配置
· 记录接收 SOF 时刻的时间戳

可支持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 禁止自动重传模式
· 16 位自由运行定时器
· 定时器分辨率可配置
· 可在最后 2 个数据字节发送时间戳

管理
· 中断可屏蔽
· 邮箱占用单独 1 块地址空间,便于提高软件效率

楼主:
遇到的问题分析与解决:
手上有两块STM32的板子,一个是网上买的MINI STM32工控板,另一个是自己公司设计的板子。二者有所不同,大致有两点,第一是串口,工控板用的是USART1 且用的是GPIO PA9(TX)和PA10(RX),自设板用的是USART2 且用的是GPIO PA2(TX)和PA3(RX);第二是CAN口管脚不同,工控板用的是复用功能映射到PB8(RX)和PB9(TX),而自设板用的是PA11(RX)和PA12(TX)。下图所示,两块板子部分原理图:

楼主:
现在我是在工控板测试代码基础上,用到自设板上,实现PC端串口与STM32 CAN双向通信,要做的是将USART和CAN口的GPIO配置对应到自设板上。

首先,串口GPIO配置: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1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Enable the EVAL_COM1 Transmit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EVAL_COM1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EVAL_COM1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EVAL_COM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USART1 ÅäÖÃÖжϷ½Ê½·¢ËͽÓÊÕÊý¾Ý******************************/
void USART1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1 ÖжϺ¯Êý***************************/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楼主:
USART1_Config()用于USART1的GPIO配置,配置到
*          | PA9  - USART1(Tx)      |
*          | PA10 - USART1(Rx)      |
*           ------------------------
USART1_NVIC_Configuration() 用于USART1设置中断方式接受发送数据

USART1_IRQHandler()用于USART1中断接受函数

楼主:
自设板

void USART2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 USART2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2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2 Tx (PA.0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Rx (PA.03)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2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Enable the EVAL_COM1 Transmit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EVAL_COM1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EVAL_COM1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EVAL_COM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USART2 ÅäÖÃÖжϷ½Ê½·¢ËͽÓÊÕÊý¾Ý******************************/
void USART2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2 ÖжϺ¯Êý***************************/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

楼主:
USART2_Config()用于USART2的GPIO配置,配置到
*          | PA2  - USART2(Tx)      |
*          | PA3 - USART2(Rx)      |
*           ------------------------

USART2_NVIC_Configuration() 用于USART2设置中断方式接受发送数据

USART2_IRQHandler()用于USART2中断接受函数

楼主:
工控板,然后,配置CAN口GPIO

/*CAN GPIO ºÍʱÖÓÅäÖà */
void CAN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Óù¦ÄܺÍGPIOB¶Ë¿ÚʱÖÓʹÄÜ*/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CAN1 Ä£¿éʱÖÓʹÄÜ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Configure CAN pin: RX */         // PB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ÉÏÀ­ÊäÈë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 PB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ÓÃ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define GPIO_Remap_CAN    GPIO_Remap1_CAN1 ±¾ÊµÑéûÓÐÓõ½ÖØÓ³ÉäI/O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 ENABLE);

}

楼主:
自设板

void CAN_GPIOA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AN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 , ENABLE);
}

楼主:
出现几个小问题,但是却是致命的问题:

第一配置GPIO_Spe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配置GPIO_Speed为50MHz
如果配置GPIO时,省略这一步,会导致CAN口发送不出数据,工控板的配置是放在LED 的GPIO配置中,一开始忽略了这一点,之后用排除法试出来的;

楼主:
第二配置复用功能和映射与否: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复用功能时钟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 , ENABLE); //重映射I/O CAN使能

上面两个被注释掉了,是由于:
用PA11和PA12 用的是CAN的默认端口,而用PB8和PB9是用CAN的复用功能重映射端口。

楼主:
默认模式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

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重定义地址1模式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Remap   重影射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 ENABLE);

-------------------------------------------------------------------------

楼主:
重定义地址2模式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Remap   重影射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2_CAN, ENABLE);

-------------------------------------------------------------------------

楼主:
一开始对CAN硬件部分没有过多的了解,后面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发现:

1. 如果STM32 CAN TX和RX没有和CAN收发器连接的情况下,STM32的CAN TX和RX是没用数据发出的;

2. STM32 CAN TX和RX必须要与CAN收发器的TX和RX对应,即TX接TX,RX接RX,否则CAN没有数据发出,说明:之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自设板CAN收发器TX和RX是反接的;

3. STM32F103C8T6-LQFP48 的CAN口和USB口复用,即用CAN口是需要将USB口断开,防止有所影响;

4. 是我本身设备问题,我的自设板用的12V电源是我自己焊接的,不太可靠,电源12V时有时无的,所以最好烧写程序的时候点亮一个LED灯,可以显示板子的工作状态;

5. 工控板上CAN收发器是用TJA1050 是5V供电的,自设板用SN65HVD234 3.3-V CAN Bus Transceivers,之前有所顾虑,怕CAN收发器不一样会导致其它后果,之后发现没有问题。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例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ain.h"
#include "CAN.h"
#include "SCI.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GPIO.h"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u8 can1[8]={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u8 can2[8]={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
u8 can3[8]={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u8 can4[8]={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
u8 can5[8]={0x05,0x05,0x05,0x05,0x05,0x05,0x05,0x05};
u8 can6[8]={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
u8 can7[8]={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
u8 can8[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
u8 can9[8]={0x09,0x09,0x09,0x09,0x09,0x09,0x09,0x09};
u8 t;
u8 i;
u8 can2_num;
unsigned char CAN2_BUF[100];
int main(void)
{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s, GPIO, NVIC) */
        System_Setup();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CAN_Configuration();
        LED_Init();
        delay_init(72);

        while (1)
        {

                if(can1_rec_flag == 1)//收到数据后发送6帧数据上去
                        {
                        can1_rec_flag = 0;
                        CAN1_Send_Msg(can1,8,CAN1_ID);
                        CAN1_Send_Msg(can2,8,CAN1_ID);
                        CAN1_Send_Msg(can3,8,CAN1_ID);
                        delay_ms(1);
                        CAN1_Send_Msg(can4,8,CAN1_ID);
                        CAN1_Send_Msg(can5,8,CAN1_ID);
                        CAN1_Send_Msg(can6,8,CAN1_ID);

                        }
                if(can2_rec_flag == 1)//收到数据后发送3帧数据上去
                {
                        can2_rec_flag = 0;
                        CAN2_Send_Msg(can7,8,CAN2_ID);
                        CAN2_Send_Msg(can8,8,CAN2_ID);
                        CAN2_Send_Msg(can9,8,CAN2_ID);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
文件名称:CAN.C
功    能:
编写时间:2012.11.22
编 写 人:
注    意:
***********************************************************************/

#include "CAN.h"
#include "stm32f10x.h"

unsigned char can1_rec_flag = 0;
unsigned char can2_rec_flag = 0;
unsigned char CAN1_DATA[8];
unsigned char CAN2_DATA[8];

unsigned char CAN3_DATA[8]= {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
unsigned char CAN4_DATA[8]=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CAN总线的波特率=PCLK1/((CAN_SJW +CAN_BS1 +  CAN_BS2)*CAN_Prescaler)
//格式: 波特率  CAN_SJW         CAN_BS1  CAN_BS2 CAN_Prescaler
const unsigned int CAN_baud_table[CAN_BAUD_NUM][5] =
{
//波特率, CAN_SJW,   CAN_BS1,    CAN_BS2,CAN_Prescaler
    {5,   CAN_SJW_1tq,CAN_BS1_13tq,CAN_BS2_2tq,450},                //未通
    {10,  CAN_SJW_1tq,CAN_BS1_6tq,CAN_BS2_2tq, 400},                //未通
    {15,  CAN_SJW_1tq,CAN_BS1_13tq,CAN_BS2_2tq,150},                //15K
    {20,  CAN_SJW_1tq,CAN_BS1_6tq, CAN_BS2_2tq,200},                //20k
    {25,  CAN_SJW_1tq,CAN_BS1_13tq,CAN_BS2_2tq,90},                        //25k
    {40,  CAN_SJW_1tq,CAN_BS1_6tq, CAN_BS2_2tq,100},                //40k
    {50,  CAN_SJW_1tq,CAN_BS1_13tq,CAN_BS2_2tq,45},                        //50k
    {62,  CAN_SJW_1tq,CAN_BS1_13tq,CAN_BS2_2tq,36},                        //62.5k
    {80,  CAN_SJW_1tq,CAN_BS1_6tq, CAN_BS2_2tq,50},                        //80k
    {100, CAN_SJW_1tq,CAN_BS1_5tq, CAN_BS2_2tq,45},                        //100K
    {125, CAN_SJW_1tq,CAN_BS1_13tq, CAN_BS2_2tq,18},                //125K
    {200, CAN_SJW_1tq,CAN_BS1_6tq, CAN_BS2_2tq,20},                        //200K
    {250, CAN_SJW_1tq,CAN_BS1_13tq,CAN_BS2_2tq,9},                    //250k
    {400, CAN_SJW_1tq,CAN_BS1_6tq, CAN_BS2_2tq,10},                        //400K
    {500, CAN_SJW_1tq,CAN_BS1_5tq, CAN_BS2_2tq,9},                        //500K
    {666, CAN_SJW_1tq,CAN_BS1_5tq, CAN_BS2_2tq,8},                        //未通
    {800, CAN_SJW_1tq,CAN_BS1_6tq, CAN_BS2_2tq,5},                        //800K
    {1000,CAN_SJW_1tq,CAN_BS1_6tq, CAN_BS2_2tq,4},                        //1000K
};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1初始///////////////////////////////////

    CAN_DeInit(CAN1);  //将CAN1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单元设置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 时间触发禁止, 时间触发:CAN硬件的内部定时器被激活,并且被用于产生时间戳 */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 自动离线禁止,自动离线:一旦硬件监控到128次11个隐性位,就自动退出离线状态。在这里要软件设定后才能退出 */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 自动唤醒禁止,有报文来的时候自动退出休眠        */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 报文重传, 如果错误一直传到成功止,否则只传一次 */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 接收FIFO锁定, 1--锁定后接收到新的报文摘不要,0--接收到新的报文则覆盖前一报文        */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ENABLE;  /* 发送优先级  0---由标识符决定  1---由发送请求顺序决定        */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 模式        */

    CAN_Baud_Process(500,&CAN_InitStructure);//波特率500K

    if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INITFAILED)
    {

        /* 初始化时先设置CAN_MCR的初始化位 */
        /* 然后查看硬件是否真的设置了CAN_MSR的初始化位来确认是否进入了初始化模式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 过滤器组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CAN_FilterMode_IdList;//CAN_FilterMode_IdList;//CAN_FilterMode_IdMask;  /* 屏敝模式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 32位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2220;  //32为id  0x1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32位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 能够通过该过滤器的报文存到fifo0中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 挂号中断, 进入中断后读fifo的报文函数释放报文清中断标志 */
/////////can2初始///////////////////////////////////

    CAN_DeInit(CAN2);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 时间触发禁止, 时间触发:CAN硬件的内部定时器被激活,并且被用于产生时间戳 */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 自动离线禁止,自动离线:一旦硬件监控到128次11个隐性位,就自动退出离线状态。在这里要软件设定后才能退出 */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 自动唤醒禁止,有报文来的时候自动退出休眠        */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 报文重传, 如果错误一直传到成功止,否则只传一次 */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 接收FIFO锁定, 1--锁定后接收到新的报文摘不要,0--接收到新的报文则覆盖前一报文        */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ENABLE;  /* 发送优先级  0---由标识符决定  1---由发送请求顺序决定        */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 模式        */

    CAN_Baud_Process(500,&CAN_InitStructure);//波特率500K

    if (CAN_Init(CAN2,&CAN_InitStructure) == CANINITFAILED)
    {

        /* 初始化时先设置CAN_MCR的初始化位 */
        /* 然后查看硬件是否真的设置了CAN_MSR的初始化位来确认是否进入了初始化模式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4;     ///* 过滤器组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List;//CAN_FilterMode_IdList;//CAN_FilterMode_IdMask;  /* 屏敝模式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 32位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2240;  //0x12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 能够通过该过滤器的报文存到fifo0中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2,CAN_IT_FMP0, ENABLE);   /* 挂号中断, 进入中断后读fifo的报文函数释放报文清中断标志 */

}

/***********************************************************************
文件名称:CAN_Baud_Process
功    能:计算波特率,返回
编写时间:2013.4.25
编 写 人:
注    意:
CAN_SJW : CAN_SJW_1tq - CAN_SJW_4tq          不能比任何一相位缓冲段长
CAN_BS1 : CAN_BS1_1tq - CAN_BS1_16tq
CAN_BS2 : CAN_BS2_1tq - CAN_BS2_8tq
CAN_Prescaler : 1 - 1024
        配置说明:
CAN_SJW + CAN_BS1 / (CAN_SJW + CAN_BS1 + CAN_BS2)
        0.75     baud > 800k
        0.80     baud > 500k
        0.875    baud <= 500k
        baud = 36 / (CAN_SJW + CAN_BS1 + CAN_BS2) / CAN_Prescaler
***********************************************************************/
void CAN_Baud_Process(unsigned int Baud,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
    unsigned int i = 0;
    for(i = 0; i < CAN_BAUD_NUM; i ++)
    {
        if(Baud == CAN_baud_table[i][0])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baud_table[i][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aud_table[i][2];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aud_table[i][3];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CAN_baud_table[i][4];
            break;
        }
    }
}

u8 CAN1_Send_Msg(u8* msg,u8 len,u16 ID)
{
    u8 mbox;
    u16 i=0;
    CanTxMsg TxMessage;
    TxMessage.StdId=ID;         // 标准标识符11位
    TxMessage.ExtId=ID;         // 设置扩展标示符(29位)
    TxMessage.IDE=CAN_ID_STD;                  // 1使用扩展标识符,0使用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 消息类型为数据帧,一帧8位
    TxMessage.DLC=len;                                                         // 发送两帧信息
    for(i=0; i<len; i++)
        TxMessage.Data[i]=msg[i];                                 // 第一帧信息
    mbox=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i=0;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 mbox)==CANTXFAILED)&&(i<0XFFF))i++;        //等待发送结束
    if(i>=0XFFF)return 1;
    return 0;

}
//CAN1中断程序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unsigned char i;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 &RxMessage);  /* 此函数包含释放提出报文了的,在非必要时,不需要自己释放 */
    for(i = 0; i < 8; i ++)
    {
        CAN1_DATA[i] = RxMessage.Data[i];
    }
    can1_rec_flag = 1;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FMP0);  /* 清除挂起中断 */
//        SEI();//打开总中断
}

u8 CAN2_Send_Msg(u8* msg,u8 len,u16 ID)
{
    u8 mbox;
    u16 i=0;
    CanTxMsg TxMessage;
    TxMessage.StdId=ID;         // 标准标识符11位
    TxMessage.ExtId=ID;         // 设置扩展标示符(29位)
    TxMessage.IDE=CAN_ID_STD;                  // 1使用扩展标识符,0使用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 消息类型为数据帧,一帧8位
    TxMessage.DLC=len;                                                         // 发送两帧信息
    for(i=0; i<len; i++)
        TxMessage.Data[i]=msg[i];                                 // 第一帧信息
    mbox= CAN_Transmit(CAN2, &TxMessage);
    i=0;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2, mbox)==CANTXFAILED)&&(i<0XFFF))i++;        //等待发送结束
    if(i>=0XFFF)return 1;
    return 0;

}
//CAN2中断程序
void CAN2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unsigned char i;
    can2_rec_flag = 1;

    CAN_Receive(CAN2,CAN_FIFO0, &RxMessage);  /* 此函数包含释放提出报文了的,在非必要时,不需要自己释放 */
    for(i = 0; i < 8; i ++)
    {
        CAN2_DATA[i] = RxMessage.Data[i];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2,CAN_IT_FMP0);  /* 清除挂起中断 */
//        CAN2_Send_Msg(CAN2_DATA,8,0x0104);
//        SEI();//打开总中断
}

楼主: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an.h"
#include "led.h"

#include "nvi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hmi_driver.h"

#include "subfunction.h"

u8 can1_rec_flag = 0;
u8 can1_buf[100];
u8 can1_num;
u16 CAN1_ID;
u8 CAN1_DATA[8];//={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01};
u8 CAN2_DATA[8]= {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02};
u8 CAN3_DATA[8]= {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03};
u8 CAN4_DATA[8]= {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04};
u8 CAN5_DATA[8]= {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05};
u8 CAN6_DATA[8]= {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06};

int main(void)
{

    u8 j;
    u8 t=0;
    u8 i=0;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CAN_Mode_Init();

    ////用于wq125
//        if(W25QXX_ReadID()!=W25Q128) SetTextValue(0,9,"119");//检测不到W25Q128
//        else SetTextValue(0,10,"110");
//        W25QXX_Write((u8*)TEXT_Buffer,FLASH_SIZE-200,6);                //从倒数第100个地址处开始,写入SIZE长度的数据
//        W25QXX_Read(datatemp,FLASH_SIZE-200,6);                                        //从倒数第100个地址处开始,读出SIZE个字节
//        SetTextValue(0,13,&datatemp[0]);
//

    while(1)
    {

        CAN1_Send_Msg(CAN2_DATA,8,0x0111);//扫描从机CAN1
        delay_ms(10);
        if(can1_num>0)
        {
            printf("%d",can1_num);//从串口1打印从can1接受了6帧数据
            RS232_1_Send_Data(can1_buf,48);
            can1_num=0;

        }
        delay_ms(1);//两次扫描之间要加延时,要不然会出错

        CAN1_Send_Msg(CAN3_DATA,8,0x0112);//扫描从机CAN2
        delay_ms(1);
        if(can1_num>0)
        {
            printf("%d",can1_num);//从串口1打印从can1接受了3帧数据
            RS232_1_Send_Data(can1_buf,24);
            can1_num=0;

        }

        //指示系统正在运行
        t++;
        delay_ms(100);
        if(t==2)
        {
            LED0=!LED0;
            t=0;

        }
        //指示系统正在运行

    }

}

楼主:
/***********************************************************************
文件名称:can.c
功    能:
编写时间:2015.10.13
编 写 人:
注    意: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can.h"

//////////////////////////////////////////////////////////////////////////////////

//CAN初始化
//tsjw:重新同步跳跃时间单元. @ref CAN_synchronisation_jump_width   范围: ; CAN_SJW_1tq~ CAN_SJW_4tq
//tbs2:时间段2的时间单元.   @ref CAN_time_quantum_in_bit_segment_2 范围:CAN_BS2_1tq~CAN_BS2_8tq;
//tbs1:时间段1的时间单元.   @refCAN_time_quantum_in_bit_segment_1  范围: ;          CAN_BS1_1tq ~CAN_BS1_16tq
//brp :波特率分频器.范围:1~1024;(实际要加1,也就是1~1024) tq=(brp)*tpclk1
//波特率=Fpclk1/((tsjw+tbs1+tbs2+3)*brp);
//mode: @ref CAN_operating_mode 范围:CAN_Mode_Normal,普通模式;CAN_Mode_LoopBack,回环模式;
//Fpclk1的时钟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为36M,如果设置CAN_Normal_Init(CAN_SJW_1tq,CAN_BS2_6tq,CAN_BS1_7tq,6,CAN_Mode_LoopBack);
//则波特率为:42M/((1+6+7)*6)=500Kbps
//返回值:0,初始化OK;
//    其他,初始化失败;

void CAN_Mod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CAN1***************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PORT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使能CAN1时钟

    //初始化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PA11,PA12

          //引脚复用映射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1,GPIO_AF_CAN1); //GPIOA11复用为CAN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2,GPIO_AF_CAN1); //GPIOA12复用为CAN1

          //CAN单元设置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非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软件自动离线管理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睡眠模式通过软件唤醒(清除CAN->MCR的SLEEP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ENABLE;        //禁止报文自动传送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报文不锁定,新的覆盖旧的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ENABLE;        //发送优先级  0---由标识符决定  1---由发送请求顺序决定        */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CAN_Mode_LoopBack;         //初始化为环回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CAN_Mode_Normal;         //初始化为普通模式
                //初始化波特率为500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Tsjw)为tsjw+1个时间单位 CAN_SJW_1tq~CAN_SJW_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7tq; //Tbs1范围CAN_BS1_1tq ~CAN_BS1_1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6tq;//Tbs2范围CAN_BS2_1tq ~        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6;  //分频系数(Fdiv)为brp+1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CAN1

        //配置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32位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32位ID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32位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lter_FIFO0;//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激活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滤波器初始化

#if CAN1_RX0_INT_ENABL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FIFO0消息挂号中断允许.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主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次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初始化CAN2***************

}

//#if CAN1_RX0_INT_ENABLE        //使能RX0中断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          CanRxMsg RxMessage;
//        int i=0;
//    CAN_Receive(CAN1, 0, &RxMessage);
//        for(i=0;i<8;i++)
//        {
//                CAN1_DATA = RxMessage.Data;
//        }
//        CAN1_ID=RxMessage.StdId;
//        can1_rec_flag = 1;
////        printf("rxbuf[%d]:%d\r\n",i,RxMessage.Data);
//}
//#endif

#if CAN1_RX0_INT_ENABLE        //使能RX0中断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u8 i=0;
        can1_num++;

    CAN_Receive(CAN1, 0, &RxMessage);
        for(i=0;i<8;i++)
        {
                can1_buf[(can1_num-1)*8+i] = RxMessage.Data;
        }
        CAN1_ID=RxMessage.StdId;
        can1_rec_flag = 1;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FMP0);  /* 清除挂起中断 */
//        CAN_FIFORelease(CAN1,CAN_FIFO0 );
//        printf("rxbuf[%d]:%d\r\n",i,RxMessage.Data);
}
#endif

//can发送一组数据(固定格式:ID为0X12,标准帧,数据帧)
//len:数据长度(最大为8)
//msg:数据指针,最大为8个字节.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失败;
u8 CAN1_Send_Msg(u8* msg,u8 len,u16 ID)
{
  u8 mbox;
  u16 i=0;
  CanTxMsg TxMessage;
  TxMessage.StdId=ID;         // 标准标识符11位
  TxMessage.ExtId=0x12;         // 设置扩展标示符(29位)
  TxMessage.IDE=0;                  // 1使用扩展标识符,0使用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RTR=0;                  // 消息类型为数据帧,一帧8位
  TxMessage.DLC=len;                                                         // 发送两帧信息
  for(i=0;i<len;i++)
  TxMessage.Data=msg;                                 // 第一帧信息
  mbox=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i=0;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 mbox)==CAN_TxStatus_Failed)&&(i<0XFFF))i++;        //等待发送结束
  if(i>=0XFFF)return 1;
  return 0;

}
//can口接收数据查询
//buf:数据缓存区;
//返回值:0,无数据被收到;
//                 其他,接收的数据长度;
u8 CAN1_Receive_Msg(u8 *buf)
{
        u32 i;
        CanRxMsg RxMessage;
    if( CAN_MessagePending(CAN1,CAN_FIFO0)==0)return 0;                //没有接收到数据,直接退出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读取数据
    for(i=0;i<RxMessage.DLC;i++)
    buf=RxMessage.Data;
        return RxMessage.DLC;
}

楼主:
STM32之CAN ---CAN ID过滤器分析
在CAN协议里,报文的标识符不代表节点的地址,而是跟报文的内容相关的。因此,发送者以广播的形式把报文发送给所有的接收者。节点在接收报文时,根据标识符(CAN ID)的值决定软件是否需要该报文;如果需要,就拷贝到SRAM里;如果不需要,报文就被丢弃且无需软件的干预。
         为满足这一需求,bxCAN为应用程序提供了14个位宽可变的、可配置的过滤器组(13~0),以便只接收那些软件需要的报文。硬件过滤的做法节省了CPU开销,否则就必须由软件过滤从而占用一定的CPU开销。每个过滤器组x由2个32位寄存器,CAN_FxR0和CAN_FxR1组成。

        为了让大家了解STM32的bxCAN的接收过滤机制,首先大家需要了解几个概念。

楼主:
2.1 过滤器组

        STM32总共提供14个过滤器组来处理CAN接收过滤问题,每个过滤器组包含两个32位寄存器CAN_FxR0和CAN_FxR1组成,在设置为屏蔽位模式下,其中一个作为标识符寄存器,另一个作为屏蔽码寄存器。过滤器组中的每个过滤器,编号(叫做过滤器号)从0开始,到某个最大数值(这时最大值并非13,而是取决于14个过滤器组的模式和位宽的设置,当全部配置为位宽为16,且为标识符列表模式时,最大编号为14*4-1=55)。

楼主:
2.2 过滤器的过滤模式

        STM32提供两种过滤模式供用户设置:屏蔽位模式和标识符列表模式。

2.2.1 屏蔽位模式

为了过滤出一组标识符,应该设置过滤器组工作在屏蔽位模式。
        在屏蔽位模式下,标识符寄存器和屏蔽寄存器一起,指定报文标识符的任何一位,应该按照“必须匹配”或“不用关心”处理。

2.2.2 标识符列表模式

为了过滤出一个标识符,应该设置过滤器组工作在标识符列表模式。
        在标识符列表模式下,屏蔽寄存器也被当作标识符寄存器用。因此,不是采用一个标识符加一个屏蔽位的方式,而是使用2个标识符寄存器。接收报文标识符的每一位都必须跟过滤器标识符相同。

2.3 过滤器的位宽

        每个过滤器组的位宽都可以独立配置,以满足应用程序的不同需求。根据位宽的不同,每个过滤器组可提供:
        ●1个32位过滤器,包括:STDID[10:0]、EXTID[17:0]、IDE和RTR位
        ●2个16位过滤器,包括:STDID[10:0]、IDE、RTR和EXTID[17:15]位

2.3 过滤器组的过滤模式和位宽设置

        过滤器组可以通过相应的CAN_FMR寄存器(CAN过滤器主控寄存器)配置。但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直接配置,在配置一个过滤器组前,必须通过清除CAN_FAR寄存器(CAN过滤器激活寄存器)的FACT位,把它设置为禁用状态。然后才能设置或设置过滤器组的配置。

通过设置CAN_FS1R(CAN过滤器位宽寄存器)的相应FSCx位,可以配置一个过滤器组的位宽。
通过CAN_FM1R(CAN过滤器模式寄存器)的FBMx位,可以配置对应的屏蔽/标识符寄存器的标识符列表模式或屏蔽位模式。

网友A(2019-03-05):
[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

楼主:
希望 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B:
不错,讲解的非常详细,代码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