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串口助手控制微型打印机

楼主(2018-08-22):
波特率没错为什么手动发送没反应,自动发送输出乱码发送0x0f会显示3,0x0e会显示5,0x0d会显示7,0x0c会显示9

网友A:
示波器显示什么波形

网友B:
你说没错就没错了?开玩笑呢,电路有错没

网友C:
肯定是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没错就没错了?开玩笑呢,电路有错没

串口助手的波特率和打印机是一致的,电路:将打印机的RXD用杜邦线和板子USB转串口后的TXD连了,也接了地

楼主:
刚开始学,所以不知道具体是哪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显示什么波形

跟示波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先单独做个串口发送的程序试试。例子一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示波器有什么关系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是接收方的问题还是发送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