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最高电源40V, 拋负载5B 58V 350ms 烧电路

楼主:
做  拋负载5B电性能实验, 实线58V 350ms     5pluse
板上一级DC-DC 芯片(MPQ9840) 最高输入电压40V(DS上的数据),电源前端保护TVS:  Vr=36V, Vc=58V, Vbr=42V
哪位大牛能否帮忙从理论上分析这个TVS管能否保住 MPQ9840 的安全电压(40v)

网友A(点评):
TVS的Vbr电压是42V 也就是做电压到42V才开始工作,而你的MPQ9840的安全电压是40V,也就是说当TVS管还没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的芯片已经坏了。

楼主(2018-08-22):
这个实验,电路板电源芯片烧毁,自恢复保险丝烧毁,我怀疑是质检所的输出没有钳位到31V,因为我的板子在36V以下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B:
TVS 功率多大,肯定小了

网友C:
你的电源芯片耐压40V,TVS大电流箝位电压VC=58V,必坏。
必须选耐压65V左右的电源芯片。
一般40V芯片可以过12V电池系统的P5B,TVS选VC=36V左右的。
65V芯片可以过24V电池系统的P5B,TVS选VC=58V左右的。

网友D:
可能是TVS管的容量小的问题,选择双向的

网友E:
能提供联系方式吗,电话沟通

网友E:
如果产品测试没有通过,需要提供修改意见,可以发电路图和测试数据到我邮箱westin.chen@lcs-cert.com .  我会尽力回答各位的问题

网友F:
建议楼主看一看这个TVS管的datasheet 以及 TVS二极管选型指南及特性曲线,然后再考虑TVS的散热问题,综合考虑后才能处理好。

网友D(2018-10-31):
TVS功率不够的问题,我们做5A都没有问题

楼主(2019-04-18):
5楼兄弟说法是对的,选60V耐压电源,TVS相应提高,改版后过5B

网友G(2021-11-18):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源芯片耐压40V,TVS大电流箝位电压VC=58V,必坏。
必须选耐压65V左右的电源芯片。
一般40V芯片可以过 ...

未必,我试过用VC=77的TVS(5KP48CA),电源芯片耐压只有40v,一样过5B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未必,我试过用VC=77的TVS(5KP48CA),电源芯片耐压只有40v,一样过5B

争论这个没有意思,你测试一下在测试时电源芯片上的瞬间电压,是否大于40V,如果大于40V,不坏是运气。就好比MCU耐压6.0V,加6.5V没坏,这个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