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求教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8-08-22):
【新手不懂就问】如图,这是一个电源的前端电路,图中的Q3查了芯片手册,还是有些看不明白,这个三极管应该是当开关用的吧?那1脚是为高电压的时候,Q3导通吗?还有前面的光耦部分,应该是只有I-POWOFF_EN1为高POWOFF_NEN1为低的情况下,光耦才导通吧?

网友A:
I-POWOFF_EN1为高POWOFF_NEN1为低的情况下,光耦导通,Q3——PMOS管的门极G高电平,Q3截止。相反,门极G低电平,Q3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OWOFF_EN1为高POWOFF_NEN1为低的情况下,光耦导通,Q3——PMOS管的门极G高电平,Q3截止。相反,门极G低 ...

非常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