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单频调制电路

楼主(2018-08-22):
有人做过单一频率调制电路吗,就是输入信号是电网工频信号,然后通过FM调频,将它发射出去

网友A:
混频后滤波放大

网友B:
你要发送一个工频调制信号,主要目标是练习。还是只是学习方法,然后做些其他不可公开的事情。

网友C:
ASK、OOK都是“对单一频率的调制”,有关电路网上很多,先去搜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