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8寸屏的问题

楼主(2018-08-22):
我公司要做一个项目,需要用8寸触摸屏。
准备买一个8寸屏,问卖家技术支持,
说是STM32带不动那么高分辨率的屏。
只有ARM或者FPGA才可以带动。
那是不是必须用ARM或者FPGA啊?谢谢!
如果是那样,我就得现学ARM或者FPGA。

网友A:
了解下串口屏

楼主:
领导说不用串口屏,太厚。

网友B:
1、STM32是ARM的一种,是Cortex-M内核。那位技术支持应该说的是Cortex-A内核的ARM,如A7芯片。
2、程序优化不好,用STM32刷图片速度就是个问题,但是刷简单的控件什么的还可以。如果程序优化得好,用M4或M7放视频问题也不大。
3、做界面比较吃内存,可以外扩SRAM,但外扩SRAM一是有速度瓶颈,二是成本不知能否接受。

网友C:
用fpga吧  也不用学精 还是很好入门的

网友D:
是的 我用的是vhdl语言 还是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pga吧  也不用学精 还是很好入门的

我学过FPGA,学的verilog语言,连一个HT1621的驱动都搞不定。
我感觉FPGA很难。

网友E:
要有专用接口和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