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很特殊的9脚数码管脚位图,有没有用过的。

楼主(2018-08-22):
求脚位图

想问一下,这个9脚6位数码管驱动程序有吗,可以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A:
这正是我想找的数码管 哪里搞来的 有卖不?

这种都是定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正是我想找的数码管 哪里搞来的 有卖不?

脚位图我找到了,是客户的,在哪买的不知道。

网友B:
这种数码管比较省IO,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网友C:
这种数码管不会成为趋势,脚位是少了,驱动比较复杂,MCU的开销较大,不利于其它事物的处理,作为简单消费级别的小产品也满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数码管不会成为趋势,脚位是少了,驱动比较复杂,MCU的开销较大,不利于其它事物的处理,作为简单消费 ...

现在的mcu越来越便宜,性能越来越强。复杂的驱动问题就没那么大影响了

网友E:
现在的MCU越来越便宜,意味着,MCU增加几个GPIO也不过是一个封装的成本。
反而,现在软件开发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简单的小家电,量很大的,采用此类数码管,才有意义。此类数码管,一般是定制的,开模费估计要几千元,浙江慈溪就有一家。
对于其它产品,还是标准脚位封装的合适。数码管采购方便。

网友F:
这种类型的屏月出货量都以KK 计了,驱动非常简单,只是有点烦琐而已,对软件性能没什么要求,有一点注意的是要求有三态,在高阻时用来灭LED

想问一下,这个9脚6位数码管驱动程序有吗,可以发一份吗,谢谢 ,因为详设计一款电压电流表用这种数码管,谢谢

网友G(2022-05-05):
引用 网友F:
这种类型的屏月出货量都以KK 计了,驱动非常简单,只是有点烦琐而已,对软件性能没什么要求,有一点注意的 ...

想问一下,这个9脚6位数码管驱动程序有吗,可以发一份吗,谢谢 ,因为详设计一款电压电流表用这种数码管,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这个9脚6位数码管驱动程序有吗,可以发一份吗,谢谢 ,因为详设计一款电压电流表用这种数码管 ...

请百度一下,杰理,找到他们的SDK,有个7脚 屏的,LED驱动

网友F:
手上没有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