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 Nucleo-F446RE 开发板上电检测不到串口

楼主(2018-08-22):
买了一块 Nucleo-F446RE 开发板,但是发现上电检测不到串口,弄了几天,驱动重装了也不行,请问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样解决的?

网友A:
驱动应该不对,彻底卸载后重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应该不对,彻底卸载后重装驱动。

您好,可是我nucleo-f303re这块板子能识别出来,只是这块板子在测电机参数时总是报时间超时,请问会不会还有其他情况?下图是f303的板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可是我nucleo-f303re这块板子能识别出来,只是这块板子在测电机参数时总是报时间超时,请问会不会还 ...

446这个板子的背后有一个电阻他没焊接 你短接上才能收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6这个板子的背后有一个电阻他没焊接 你短接上才能收发数据

请问是哪个电阻?

网友A:
没这个板子,没法给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板子,没法给你试试

谢谢!

网友C:
板载ST-LiNK 会虚拟出一个串口

网友C:
去ST 中文官网下载安装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载ST-LiNK 会虚拟出一个串口

是的,但是F446re这块板子就是不能检测到虚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ST 中文官网下载安装一个就好了

已经装了几次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换了一块板子,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