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6S003F4定时器5作为定时用求代码

楼主(2018-08-22):
定时62.5uS

网友A:
你看看官方的demo   找不到的话加我QQ1449251178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044-1-1.html
代码生成器,写入定时时长,点击生成代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044-1-1.html
代码生成器,写入定时时长,点击生成代码即可。
...

代码生成器生成的贴过去用不了,是缺了什么吗?

网友C(2020-04-19):
生成的代码同样不行
void main()
{
/************************************系统初始化****************************************/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本例程为方便测试关闭看门狗,实际使用中,建议客户打开看门狗,详见WDT复位例程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相关配置初始化**************************************/

        P2M0 = 0x88;              //P00设置为推挽输出
/**********************************UART配置初始化**************************************/

  Timer5Init();

         P2_0=0;
        while(1)
        {
                P2_1 = ~P2_1;
          Delay_ms(2000);
        }
}
//定时器5初始化
//时钟频率:16.000MHz
//定时长度:20微秒
void Timer5Init(void)
{
        T5CON &= 0xCF;//1分频
        T5CON &= 0xF3;//16位自动重装
        RCAP5H = 0xFE;//重装值高8位
        RCAP5L = 0xC0;//重装值低8位
        TH5 = 0xFE;//初值高8位
        TL5 = 0xC0;//初值低8位
        T5CON &= 0x7F;//清除中断标志
        IE1 |= 0x10;
        T5CON |= 0x02;//开启定时器
        EA = 1;
}

unsigned long int counter=0;
//T5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5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T5_VECTOR
{

        T5CON &= 0x7F;//清除中断标志
                counter++;
        if(counter>=500)
        {
           P2_1 = 1;
                counter=0;
        }
}

网友D:
void main()
{
/************************************系统初始化****************************************/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本例程为方便测试关闭看门狗,实际使用中,建议客户打开看门狗,详见WDT复位例程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相关配置初始化**************************************/

        P2M0 = 0x88;              //P00设置为推挽输出
/**********************************UART配置初始化**************************************/

  Timer5Init();

         P2_0=0;
        while(1)
        {
               // P2_1 = ~P2_1;    把这放在中断里
          Delay_ms(2000);
        }
}
//定时器5初始化
//时钟频率:16.000MHz
//定时长度:20微秒
void Timer5Init(void)
{
        T5CON &= 0xCF;//1分频
        T5CON &= 0xF3;//16位自动重装
        RCAP5H = 0xFE;//重装值高8位
        RCAP5L = 0xC0;//重装值低8位
        TH5 = 0xFE;//初值高8位
        TL5 = 0xC0;//初值低8位
        T5CON &= 0x7F;//清除中断标志
        IE1 |= 0x10;
        T5CON |= 0x02;//开启定时器
        EA = 1;
}

unsigned long int counter=0;
//T5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5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T5_VECTOR
{

        T5CON &= 0x7F;//清除中断标志
                counter++;
        if(counter>=500)
        {
           //P2_1 = 1;P2_1 = ~P2_1;
                counter=0;
        }
}

网友E:
//bbs.21ic.com/icview-2537044-1-1.html
代码生成器,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