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能不能5v供电

楼主(2018-08-22):
我想让他输出接近5v的高电平,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5v供电使他输出接近5v的电压

网友A:
会烧的……建议你不要…

网友B:
不能的吧,都是3.3V的

网友C:
可以外接电平抬升电路

网友D:
简易的电平抬升电路不就可以的了么

网友E:
这个供电电压至少得大于5V设计的

网友F:
不就是电平匹配么?

网友G:
电平转换方法

网友H:
电路直接转换

网友I:
使用3.3V的单片机的时候,电平转换就在所难免了

网友J:
必须进行电平转换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K:
用到3.3V控制5V,需要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L:
两个电平的相互转换的电路

网友M:
两者之间的通信不可避免的需要电平之间的转换

网友N:
5V和3.3V电平转换

网友O:
使用5V输出的器件驱动3.3V的外设的话,你就需要考虑电平转换器件的必要性了

网友M:
参考一下网上的资料吧

网友F:
一定要用芯片

网友L:
网上相关的介绍也很多

网友G: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