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8-08-22):
小弟买的28335学习板,想用数码管显示ad采样的电压值,数码管是四位一体的,可是最后两位一直在闪,这是因为一直在转换吗

网友A:
AD采样率较高,经过数字滤波可能会好些

网友B:
一般都是降低采样率的吧

网友C:
数码管是四位一体的,可是最后两位一直在闪,这是因为一直在转换吗

这得看寄存器里的值是不是一直在变
也或许是数码管扫描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