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c34063升压电路图大全(十款模拟电路设计原理图详解)

楼主(2018-08-22):
MC34063DC/DC变换器控制电路简介:

MC34063是一单片双极型线性集成电路,专用于直流-直流变换器控制部分。片内包含有温度补偿带隙基准源、一个占空比周期控制振荡器、驱动器和大电流输出开关,能输出1.5A的开关电流。它能使用最少的外接元件构成开关式升压变换器、降压式变换器和电源反向器。

特点:

能在3.0-40V的输入电压下工作

短路电流限制

低静态电流

输出开关电流可达1.5A(无外接三极管)

输出电压可调

工作振荡频率从100HZ到100KHZ

MC34063电路原理:

振荡器通过恒流源对外接在CT管脚(3脚)上的定时电容不断地充电和放电以产生振荡波形。充电和放电电流都是恒定的,振荡频率仅取决于外接定时电容的容量。与门的C输入端在振荡器对外充电时为高电平,D输入端在比较器的输入电平低于阈值电平时为高电平。当C和D输入端都变成高电平时触发器被置为高电平,输出开关管导通;反之当振荡器在放电期间,C输入端为低电平,触发器被复位,使得输出开关管处于关闭状态。电流限制通过检测连接在VCC和5脚之间电阻上的压降来完成功能。当检测到电阻上的电压降接近超过300mV时,电流限制电路开始工作,这时通过CT管脚(3脚)对定时电容进行快速充电以减少充电时间和输出开关管的导通时间,结果是使得输出开关管的关闭时间延长。

MC34063引脚图及原理框图 MC34063引脚功能

1脚:开关管T1集电极引出端;

2脚:开关管T1发射极引出端;

3脚:定时电容ct接线端;调节ct可使工作频率在100—100kHz范围内变化;

4脚:电源地;

5脚:电压比较器反相输入端,同时也是输出电压取样端;使用时应外接两个精度不低于1%的精密电阻;

6脚:电源端;

7脚:负载峰值电流(Ipk)取样端;6,7脚之间电压超过300mV时,芯片将启动内部过流保护功能;

8脚:驱动管T2集电极引出端。

mc34063升压电路图(一)

MC34063升压电路MC34063组成的升压电路原理如下图,当芯片内开关管(T1)导通时,电源经取样电阻Rsc、电感L1、MC34063的1脚和2脚接地,此时电感L1开始存储能量,而由C0对负载提供能量。当T1断开时,电源和电感同时给负载和电容Co提供能量。电感在释放能量期间,由于其两端的电动势极性与电源极性相同,相当于两个电源串联,因而负载上得到的电压高于电源电压。开关管导通与关断的频率称为芯片的工作频率。只要此频率相对负载的时间常数足够高,负载上便可获得连续的直流电压。

MC34063升压电路

mc34063升压电路图(二)

MC34063升压电路:从5V升到12V

mc34063升压电路图(三)

MC34063大电流降压变换器电路

mc34063升压电路图(四)

MC34063大电流升压变换器电路

mc34063升压电路图(五)MC34063反向变换器电路

mc34063升压电路图(六)

MC34063降压变换器电路

mc34063升压电路图(七)

MC34063升压变换器电路

mc34063升压电路图(八)
mc34063升压电路图(九)

MC34063升压扩流电路图,根据输出电压选择合适的扩流三极管,三极管要加散热片,本电路工作最低电压4V,输出电压12V,可以调整R1,R3的数值改变输出电压。

mc34063升压电路图(十)

电路的确定应用MC34063构成的升压型HB LED驱动电路如下图所示。

这是一个用12V电源经过由MC34063构成的HB LED驱动电路,升压后驱动6只HBLED,输出电流为200mA,工作电压约22V。采用电流连续工作模式的占空比约0.5。

网友A(2019-11-10):
@airwill @lihui567 @NE5532 @xyz549040622 这个贴藏了奇怪的东西。呼叫执法人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irwill @lihui567 @NE5532 @xyz549040622 这个贴藏了奇怪的东西。呼叫执法人员!

感谢提醒,维护好交流的平台, 是大家的希望,也对大家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