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O口无高电平输出

楼主(2018-08-22):
#define GPIOA_CR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800))
#define GPIOA_ODR5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80C))
#define RCC_APB2EN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21018))

int main(void)
{
   * (RCC_APB2ENR) |= 0x00000004;
   * (GPIOA_CRL) |= 0x00220000;

while(1)
        {

                   *(GPIOA_ODR5) = *(GPIOA_ODR5) | 0x0020;

        }
}
各位专家,最近购买NUCLEO-F103RB DEMO板,开始学习ARM,想实现IO口输出高电平点亮LED灯,用KEIL软件下载程序后实验板无高电平输出,测试PA5 引脚确实是低电平,但是用KEIL仿真监控porta ODR里面PA5却有输出,不知是怎么回事?搞了一周,没想到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不完整,不好分析

网友B:
GPIO时钟使能了吗

网友C:
* (GPIOA_CRL) |= 0x00220000;

复位值为0x44444444,先与清零,再或操作

或者你直接等于

网友D:
外部硬件怎么接的

网友E:
用bit操作试试

网友F:
io口初始化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