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为什么CAN通讯上串的共模电感一般是51UH

楼主(2018-08-22):
问一下各位大神,为什么CAN通讯上串的共模电感一般是51UH,基于什么原理

楼主:
没人回复嘛

网友A:
没有“一般”这一说法,更常见的是不用。如果确实需要,取值原则是根据信号最高频率的衰减不超过0.707倍,这是上限,而下限则根据噪声频谱的最低频率满足至少0.707的抑制比。工程上可取二者中值。

网友A:
不过原则上应尽量避免使用该电感,容易造成信号失真,通迅速率越高越要尽量避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般”这一说法,更常见的是不用。如果确实需要,取值原则是根据信号最高频率的衰减不超过0.707倍, ...

很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原则上应尽量避免使用该电感,容易造成信号失真,通迅速率越高越要尽量避免使用。 ...

查了一下资料 串共模电感主要是EMC考虑 主要我看很多车厂的CAN标准都是用51UH的电感 所以有点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原则上应尽量避免使用该电感,容易造成信号失真,通迅速率越高越要尽量避免使用。 ...

问一下你也是做车载的嘛

网友B(2019-01-30):
共模电感是用来降低共模电流的,共模电流会导致EMC测试中的辐射超标;因为汽车上常见的干扰频率就那么几个,所以你说的51uH常见,但是也不一定,取决于辐射超标的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