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关于F7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8-08-22):
我项目中用到STM32F7。
有两个问题:
1.F7的IO口是5V容忍的吗?
2.开发F7程序用什么下载工具?STLINK行吗?
谢谢!

网友A:
个别IO不容忍5V;STLINK可以下载、调试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数据手册上有写

网友C:
可以用stlink的

网友D:
1.数据手册上有标注的可以
2.可以用stlink下载

网友E:
M7内核大支持800MHz的主频,并采用28nm工艺,但是从资料得知STM32F7采用了96nm...支持168个I/O口,其中164个I/O口的翻转速率高达108MHz,166个I/O口兼容5V

网友E:
所以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