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能否提供nulink 3.0的固件?希望增加一路串口,方便开发

楼主(2018-08-22):
如题,硬件已经做好,PE5下拉,PB0/PB1接UART。
但是使用网上找到的固件后,只能作为Nulink使用,没有串口。

网友A:
我的也是呀,原理图按照新唐开发板里面带的Nu-Link-me V3.0画的,烧录icp tool里面自带的bin,pc安装了新唐usb驱动v1.3,可以正常升级固件,但就是没有vcom出来。新唐技术人员指导一下吧。谢谢!

楼主:
自己动手搞定了

网友B:
是没串口。

网友B:
串口的地方元件没有焊接。阉割版。

网友C:
是的,我有个2.0版本的,也是没有串口,那个位置空着。

楼主:
要串口的话,只需要PE5接地,然后PB0/PB1接串口。
但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要求是,你用的做nulink的MCU的PDID必须是0x40012009,虽然不知道是哪个芯片,可能是专门为了nulink做的芯片吧。
或者,你自己修改固件,去掉这个限制也行,普通的NUC120也可以用串口。

网友A:
nulink用的型号是nuc12sre3an

网友D:
NIUB这都能搞定,太厉害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link用的型号是nuc12sre3an

用NUC120也可以做nulin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UB这都能搞定,太厉害 了。

本来这个限制只是nulink固件故意加上的,暴力**,修改bin,去掉限制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这个限制只是nulink固件故意加上的,暴力**,修改bin,去掉限制就行了 ...

新唐太猥琐了,ST的开发板都提供虚拟串口的。不过你能更改BIN,太牛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唐太猥琐了,ST的开发板都提供虚拟串口的。不过你能更改BIN,太牛X了。 ...

是啊,没有必要在开发工具上估计做什么限制,又不是靠这个赚钱的
带一路串口会方便很多,不过速度只能到1M

网友E:
是否能提供修改過的BIN 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能提供修改過的BIN 檔案
直接公开怕新塘来找我麻烦。

https://bbs.21ic.com/icview-2544522-1-1.html

网友F:
公开吧,不会有人找你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公开吧,不会有人找你麻烦的。

不一定哦,这个限制是新塘故意加上去的,看来新塘并不想解除这个限制。没必要自己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