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远距低功耗通讯+无线应用中电池是瓶颈

楼主(2018-08-22):
无线通信中必须考虑到电池供电,有源供电的无线装置是伪无线。
在无线装置中,电池的容量是瓶颈。
考虑电池供电中装置的寿命,尽可能降低功耗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考虑功耗的同时,硬件性能不会发挥到最佳。
功耗与性能相悖。

欢迎老司机指正。

网友A:
用无线充 铺设充电网络

网友B:
无线通信、市电供电,是二个话题,不能说市电供电的无线通信设备就是伪无线。
无线通信,包含移动的无线通信和固定位置不可移动的通信。
电池供电的可移动的无线通信设备,瓶颈不是电池,瓶颈是设备的功耗大小、体积、重量、通信码率等因素。如果是ZIGBEE之类的,你说瓶颈是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通信、市电供电,是二个话题,不能说市电供电的无线通信设备就是伪无线。
无线通信,包含移动的无线通 ...

zigbee不用电池的话,你用市电,那不用考虑时间同步等问题。”瓶颈是设备的功耗大小、体积、重量、通信码率等因素“你说的功耗,不是受电池制约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zigbee不用电池的话,你用市电,那不用考虑时间同步等问题。”瓶颈是设备的功耗大小、体积、重量、通信码 ...

瓶颈是电池,等于没说。
如果要求电动汽车续航里程1000km以上,瓶颈也是电池呢,如果要求100km,不是瓶颈。

网友B:
应该从本质上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