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终于被STM32F103R8T6的RCT害惨了!

楼主(2018-08-22):
以前总有听说STM32的RTC不能用,不好用之类的问题。我在开发板上用的好好的,以为是这些发帖的人硬件水平问题,晶振线拉太长了。因此就没有在意这个问题,更糟糕的是打样5套产品也没有发现RTC不工作的问题。量产才真真体会到什么是心累啊!车间烧写程序今天几台死机,明天几台死机,统计了下将近10%的概率。这可咋整?各种方法都试了下,什么6p电容,什么爱普生晶振,什么并1M电阻都试过了,没有用。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下单片机接晶振的引脚发现可以起振的单片机和不能起振的单片机电阻值差别很大(单片机从板拆下来测的)。这明显是单片机RTC的问题,不是跟用什么晶振有毛线关系,否则就不是10%的概率了,应该是大部分都不工作才对。

下一批外加RTC芯片吧。现在这批只能购买单片机跟换了。

网友A:
官方没有给说法吗

网友B:
晶体还是晶振?
32K晶体并联1M电阻?应该是10M吧。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印制板的质量问题

网友D:
有过同样经历,内置的RTC就是**肋

网友E:
不可能 不能用啊!

这个还是很好用的!

晶体、电容要搭配好!

不应该,如果是没有搭配好则至少要一半以上都不能用,而不是10%,另外测过接晶振的引脚电阻有差异,说明内部有差异

网友F: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是有问题,F103系列,最早是F103VCT6,不知道其它型号怎么样,最后用外拐RTC芯片解决。

网友G:
使用官方推荐的电容值和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官方推荐的电容值和晶振。

你用过103FR8T6系列批量生产过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是有问题,F103系列,最早是F103VCT6,不知道其它型号怎么样,最后用外拐RTC芯片解决。 ...

F103VE并未发现有这个现象,其他型号更多型号并未测试过。我严重怀疑“电容匹配引起的”这种假设是官网提出的,那么官方就是为了推卸责任才如此说的。

网友H:
用的什么晶体?型号是什么?
爱普生晶体也分6pF 9pF 12.5pF,不能随便用。再说不能并联电阻,记得是串联一个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印制板的质量问题

漏电流?已用微电流计测过该PCB的绝缘性非常好,可参见我自制的微电流计。信号出现振铃?不应该,这么短的走线,而且信号是正弦波,频率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没有给说法吗

是的,就是因为官网那篇PDF文档让我确定不会出问题,这份文档给出了各种公式,还可以计算出内部的驱动能力,我也按此大致算了下还是能满足要求的。同时里面还有一些PCB走线的建议,我整整花了一个下午看的。在此之前我还打电话向朋友咨询过,朋友建议我预留外挂RTC,我太过于相信ST了,导致了现在的麻烦。

网友I:
用毛外部晶体,LSI不够你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毛外部晶体,LSI不够你用吗?

请教下内部RC对温度的敏感性如何?校准倒是可以用8Mz晶振为准,测量下LSI的误差值写入外部flash中。等下我试下

网友G:
一般内部RC 温漂挺大的。

网友G:
很悲剧的是接外部RTC, 103系列内部I2C也有问题,我们以前遇到的问题是I2C运行几天以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停止通讯,
2系列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E:
那估计就是真的存在这方面的bug...

能避免还是不要冒这种风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