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842疑问

楼主(2018-08-22):
红框这部分电路为何这样设计呢?
反馈电压放大后为何要三分之一分压?

然后为何跟电流信号比较?
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不是要分开2个比较器来比较吗?

网友A:
给你传一份资料吧

网友B:
电流采样,用于过流保护,电压比较低,所以另外一路的输出衰减一下再比较。也许是前级的运放,不能输出太低电压。

网友C:
这是很好用的芯片,性能可以,价格便宜,替代广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传一份资料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