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下面芯片型号全称是什么,交流220V手电钻调速开关的

楼主(2018-08-22):
请问:下面芯片型号全称是什么,交流220V手电钻调速开关上面的,

楼主:
希望这张照片清楚点,

网友A:
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双向可控硅,
旁边那个像1n4148的东东,应该是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

楼主:
谢谢,QUAKEGOD热心恢复,那个确实象双向触发二极管,正反向电阻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