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汽车级和其他级别差别在哪里

楼主(2018-08-23):
如题 有大神来解答不

网友A:
作者:fisher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237447/answer/137059568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元器件级别主要是指其工作温度范围,如下:商业级:0℃~+70℃工业级:-40℃~+85℃汽车级:-40℃~125℃军品级:-55℃~+125℃需要注意的是,军品级主要体现在极限指标上,但功耗往往比商用和民用要高。另外,还体现在做工方面。从级别最初的含义来讲,就是指工作温度范围及适应温度变化的性能。但是,由此涉及到工艺(比如封装方式)、材料及本身的功耗不同。因此,最初的工艺上的区别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不同的工作温度范围,比如商业级和工业级用塑封或树脂封装,军品级用陶瓷封装,完全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工作温度范围。事实上,商业级和工业级器件大多数厂商采用完全相同的工艺并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产品经工业级指标测试合格后就打上工业级型号的标识作为工业级产品销售。如果客户只需要商业级那么就只进行商业级指标测试,然后打上商业级标识销售,甚至常有把已经通过工业级指标测试合格的产品打上商业级标识销售的情况。至于材料,几乎所有的集成电路都完全是用相同的硅晶圆片。当然,从另外一方面讲,因为同样的封装材质有时很难做到很大的温度差异。因此,为了实现 商业级、工业级、汽车级等的 温度差异,往往采用不同的材质甚至不同的工艺,由此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元器件级别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工作温度范围不同,由于材料的不同,导致了稳定性、工作寿命等也出现了差异。一般情况下,元器件级别分类的实例说明如下:做二极管的工厂筛选流程: 1、1N4007测试过后,好的印上1N4007 2、差的再次检测,好的印上1N4006 3、差的再次检测..... 4、............,好的印上1N4001 5、差的回收。因此,更为合理的理解是:元器件级别主要根据温度差异来界定,同时衍生有元器件的寿命、可靠性等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者:fisher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237447/answer/137059568
来源:知乎

解答太详细了 这下我也了解了

网友C:
一般就是指温度和ESD了。

网友D:
汽车级,要高于工业级,主要是指导适用环境温度,当然应能,及稳定性也远高于工业级。

网友A:
感谢各位热心解答啊

网友E(2018-10-13):
工业级的都是要专业的机房,温度变化都不大。汽车极的更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