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选型】

楼主(2018-08-23):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项目,要用MSP430单片机,但本人一直搞的是51和32这块的,对430不是很熟悉,在芯片选型这块遇到问题,希望能获得大家的帮助。需求是这样的:10kB左右flash,0.5KB - 1KB ram,io引脚25个左右,有串口。这个项目主要是用来扫描一些按键、控制一些灯,然后通过无线模块和上位机使用ModBus协议通信,功能很简单。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下载的问题,我网上查了资料,貌似430也可以采用串口的方式下载程序,不过硬件电路要设计bsl电路,如果选型选择只有一个串口的芯片,那是不是 程序下载 与 和无线模块通信需要使用跳帽加以切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那就是说要选用2个串口的芯片?目前选的型号是MSP430G2744。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去观望选型页面看看,有很多能满足楼主需要的
http://www.ti.com.cn/zh-cn/micro ... -mcus/products.html

楼主:
片子已经选了,最后还是用的MSP430G2553,MSP430两个串口的芯片都比较贵。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