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测径仪操作步骤详解

楼主:
  四路测径仪以四组光电测头为基础,实现四个方向的外径测量,并通过计算得到椭圆度尺寸,同时配备软件分析系统,显示各种测量数据及分析图像。

  四路测径仪:

  1、开机

  ◆ 确认交流稳压源接通电源。

  ◆ 打开主控机柜电源总开关,开启交流稳压源,为控制柜供电。

  ◆ 按下主控机柜面板上“工作开”按钮,给测径仪供电。

  ◆ 先打开控制柜门,再打开工控机的前端小门,按下电源开关,工控机开机。

  2、打开测量软件

  双击工控机桌面上快捷方式图标,激活“蓝鹏圆钢测控系统”。

  3、产品参数的设定、读取和保存

  进入测控系统主界面后,首先要设定即将生产管材的有关参数。

  ◆ 点击菜单“产品参数?产品参数”,弹出“产品参数设定”对话框,根据实际情况,将测量所用参数填入对应文本框内,点击“确定”按钮,选择“更新”或“新增”模型即可。如果所填数据不符合上述条件,将弹出错误对话框,提示改正。

  ◆ 也可点击菜单“产品参数?读取参数”,弹出“打开”对话框,选取以前存储在计算机里的对应的参数文件。

  4、系统校零

  ◆ 选取与管材直径尺寸接近的标准棒,放入测量区。

  ◆ 点击菜单“系统参数?数据校零”或直接点击“校零”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标准标准棒的直径值填入到“标称直径(mm)”中,点击“自动校零”,测量系统自动计算校零系数,校零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

  5、测径仪开始测量状态

  点击“开始测量”按钮测量系统进行测量。测量状态下可以切换显示画面(主界面、波动图或缺陷分析图)。

  6、冷热系数的设定

  根据轧制温度和材质,设定本次测量的冷热系数。

  7、测径仪停止测量状态

  点击“停止测量”按钮测量系统停止测量。

  8、历史数据的查询

  点击菜单“记录文件?打开文件”,弹出“打开”对话框,选择想要查询的数据文件,点击“打开”即可进行查询。查询完毕后,点击菜单“记录文件?关闭文件”后方可再次进行查询或测量。

  9、关闭测量软件

  单击 “退出”按钮或程序界面右上角的“×”按钮即可退出测控软件。

  10、关机

  ◆ 安全关闭计算机

  ◆ 按下控制柜面板上“工作关”按钮,给测径仪断电

  ◆ 关闭交流稳压源

  ◆ 关闭主控机柜电源总开关

  以上就是蓝鹏测控生产的四路测径仪的操作规程了,各位在操作时要按照这个步骤进行操作,这样可以保证使用寿命,也可以更好的使用测径仪。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欢迎关注“测量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