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脑生成Run History.csv文件在桌面

楼主(2018-08-23):
电脑老是生成Run History.csv文件在桌面,里面记录我打开了那些文件,电脑是被人监控了么?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用了什么工具导致的,比如桌面助手之类的。

打开‘我的电脑’,再到‘工具’,然后‘文件夹选项,然后点击‘查看’选项卡,然后把‘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勾选,把‘不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然后点击‘确定’。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用了什么工具导致的,比如桌面助手之类的。

打开‘我的电脑’,再到‘工具’, ...

T叔电脑现在就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电脑现在就是这样设置的。

检查开机启动项,看启动了哪些软件,再一项一项进去看设置,耐心点总会找到根子的.否则只好忍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开机启动项,看启动了哪些软件,再一项一项进去看设置,耐心点总会找到根子的.否则只好忍了.哈哈 ...

都看过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T叔有CSDN账号没有,没积分,帮忙下载个“PM2.5空气质量仪液晶版-IAP15W4K58S4单片机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看过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T叔有CSDN账号没有,没积分,帮忙下载个“PM2.5空气质量仪液晶版-IAP ...

网友B(2020-10-14):
这是everything生成的:
运行历史
"Everything" 中"运行历史"是一个记录从 "Everything" 中运行文件或文件夹次数的数据库。

每当您打开文件或文件夹,那么其运行历史就会增加一次。

输入关键词并搜索后,将会聚焦到最高运行次数的文件或文件夹。

详见:https://www.voidtools.com/zh-cn/support/everything/run_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