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hipon的下载工具

楼主(2018-08-23):
请问下载工具是什么,还有就是有几种下载的方式

网友A:
KP-DBGR-HW 仿真器,有离线下载器的。下载方式只有一种。

网友B:
在最终应用电路中可对 KF8V111 单片机进行在线串行编程。实现编程仅需要五根线包括: 时钟线(SPCLK)、数据线(SPDAT)、电源线(VDD)、地线(VSS)、编程模式选择线(MO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P-DBGR-HW 仿真器,有离线下载器的。下载方式只有一种。

我找到只支持串行编程,但是不支持串口编程的。

网友C(2018-10-13):
我就知道一种。

网友D:
哪里有卖的,编程器?
ST-LINK都能DIY编程器,难道还要买一个?不是一下又回到1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