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示波器是否是隔离型

楼主(2018-08-23):
【不懂就问】
为了防止用不隔离的示波器测量,出现烧板的问题
根据下图的原理,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示波器是否是隔离型
查看一下资料,发现大多说的都是,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两个通道之间的地是否导通
【1】具体操作是用蜂鸣档,直接打两个通道的探头插孔,看其是否导通?

【2】但是图中所示的是,电源是接地的,如何判断示波器地线夹是否不与大地相连?

网友A:
示波器隔离不隔离,你买的时候应该有相关的说明;

网友B:
用示波器从来都是把插头的地线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从来都是把插头的地线剪掉

这个是保险,没跑了

网友C:
感觉都不保险,搞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D:
买个用电池的吧。
用的时候用电池供电,AC电源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都不保险,搞隔离变压器吧

这个也是没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用电池的吧。
用的时候用电池供电,AC电源不插。。。。

安全 安全

网友E:
用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