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小问题

楼主(2018-08-23):
看图
这个电路够简单吧?你可以得到,只要是NPN晶体管都可以使用。BC547三极管极性:字面朝上,左→右 C、B、E

LED、 220欧姆电阻、晶体管的连接如照片中显示。手指触摸图中的两个点可以点亮LED。由于一只晶体管的放大倍数有限,想让LED发光更明亮,或许你需要用点力两只手分别捏住两个点。你的身体相当于一个电阻,电流流过你的身体(手指)给三极管基极提供一个偏置电流。晶体管将流过你手指的电流放大约200倍,这足以点亮LED。

以上是网上教程,问题来了,晶体管将流过你手指的电流放大约200倍,这足以点亮LED。放大后的电流不是从基极,流向发射极吗?怎么会流向集电极?这时灯是亮了,是原来6伏的电流,还是放大200倍后的电流?

问题来了

网友A:
放大200倍 仅仅代表数值, 并不是真的把基极电流放大,这样说能理解吧

网友B:
你这个问题问的,先看看教科书,三极管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