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PWM推动导致烧毁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23):
请教大家,我用MOS管IRFS7730-7PPbF做的PWM开关电路,当MOS高速开关时,造成烧毁输出电路,但是图纸没法发上来,急需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如上图所示:输入为直流48V电源,MOS管根据允许的电流大小通过PWM进行控制。

问题:MOS管开关工作时,总是烧毁E11这个电容,电流到26A左右时E11就非常烫手了,如果不及时断电就爆了,请帮忙分析,在线等,谢谢!

网友A:
E11的ESR太大了,DCDC后端建议选用低ESR的电容(陶瓷电容或者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1的ESR太大了,DCDC后端建议选用低ESR的电容(陶瓷电容或者固态电容)

谢谢解答,请问这个电路设计上有没有缺陷?实际上那个27UH电抗后来都取消了,直接用线连接的。用示波器测试MOS的输入输出噪声,在26A时波形峰峰值大概3V左右,但是前后波形不太一样,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噪声呢?实际测试时D7是没有焊接的,会不会有影响呢?谢谢

楼主:
以上电路中,我在输出端用4个2200UF电容两串两并组成一个2200UF的电容进行滤波,发现在15A输出时,其中两个电容特别烫,如果发现的慢就爆了,这是怎么回事?

king5555 + 1 E11电容量不足致涟波过大,不要串联因分压不均等。MOS关不干净宜GS并电阻。电感要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电路中,我在输出端用4个2200UF电容两串两并组成一个2200UF的电容进行滤波,发现在15A输出时,其中两个 ...

输出电容发烫、爆浆,如果不是耐压不够,那只能是电容链波电流不够、ESR高造成的,加大电容是没有意义的,多个,而且必须是固态电容,才能在你这里安全使用。你需要明确的知道,每种电容都是有链波电流限制的,而这个值,电解是很低的,固态电容就高了许多,但是超过链波电流限制,像你这样几10安培,必须是多个并联,没有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容发烫、爆浆,如果不是耐压不够,那只能是电容链波电流不够、ESR高造成的,加大电容是没有意义的 ...

就是说它的ESR也是很高?我可以用涤纶电容?我看变频器IGBT上经常用,应该也是相同用途吧,我想并联个104/480V涤纶电容试试,正好手上有,如果好用是不是电解电容都没必要用了

网友C:
buck

唉 让说什么呢

网友C:
共享 一个 文件

楼主:
太感谢了,我先看看,谢谢

网友D:
你先告诉大家你这个电路的目的吧。降压?

网友E:
你后面接的是电感负载吗?如果是电感负载,就把电容E11去除,这是控制电流的电路;如果是做稳压电源,那你就把那个电感给我接回去,这个是标准的buck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后面接的是电感负载吗?如果是电感负载,就把电容E11去除,这是控制电流的电路;如果是做稳压电源,那你 ...

您好,这个本来是充电电路,后面接电池,现在测试用电阻,但是电阻有若感性。

如今输出增加了一个7uh左右的电感,负载发热问题解决了,示波器看波形还是蛮不错的,但是由于MOS管根据过流情况会高速开关,导致MOS管损耗增大,现在是MOS管发烫了,现在只是加了一个散热片,但是没有加风扇,MOS温度急剧上升,昨天测试发生了热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告诉大家你这个电路的目的吧。降压?

你好,这个是限流充电电路,现在用的大功率电阻进行测试。

网友D:
用Buck拓扑,电感要加上,电容要用更大的,核算输出电容承受的纹波电流有效值,根据纹波电流有效值选择输出电容值,用MCU做电流闭环反馈,速度要快点。

网友F:
给电池充电,做一个 buck电路就好了,然后 分段 恒压 恒流充电

楼主:
现在输入电容C1发热严重,电路波形、纹波都还好,输出电容,TVS都不热,应该是MOS管开关时导致输入纹波很大,从而引起C1发烫,请问这种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G(2019-06-17):
我这边是一家进口品牌MOS管原厂供应商  我们是个美国品牌 主要以替代IR、ST 为主  237842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