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大功率功放电路发热严重,不知什么原因!有原理图和实...

楼主(2018-08-23):
电路如下图,用opa445+opa549方案
输入一个正弦信号,输出接一个5W的小喇叭,就烫的不行。这功放可是10A呐  这也就才1A多

而且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下图是电源电路 输入交流18V 不知道为啥opa445发热特别厉害,这是个前级运放咋还发热?
但是我用7812和7912直流正负12V输入的时候测试,opa445不热,opa549还是依然那么热,LDO都没那么热,一个功放那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这里也发了,各位可以到https://www.doorock.com/FaeChooseProject%20-%20notoken.html?projectNu ...

多谢

网友B:
我看是 ±12V 输入吧,  这是线性运放, 就是 A 类功放, 明显发热是肯定的
虽然喇叭是 5W, 但功放还不止 5W
如果使用 D 类功放, 可以大幅下降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 ±12V 输入吧,  这是线性运放, 就是 A 类功放, 明显发热是肯定的
虽然喇叭是 5W, 但功放还不止 5W
...

好像确实是这个原因,非常感谢 换个大散热 试试

网友C(2019-11-26):
请问这个OPA549发热严重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