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id自整定

楼主(2018-08-23):
之前参照国外pid整定,适用性差,对于滞后系统和实时系统不能完全适用。
后来自己根据继电器整定法编写的自整定,对于非滞后系统控制效果较好,对于滞后系统存在较大的差异,请问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整定方式,适用性好的,我后来试过模糊pid,效果也不理想,升温慢,稳态效果差。

大佬可否提供一下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A:
没有,不同系统对应的整定参数不同。

网友A:
你每次运行自动修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同系统对应的整定参数不同。

参数是自动整定的,只是整定算法适用性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每次运行自动修正试试。

如何自动修正

网友A:
搜索一下,之前有个朋友发了一本书介绍这个PID的,里面有自整定。

网友B:
     对于自整定,按我的看法,其实主要是反馈强度和延时参数两个参数的整定(可以看作是增量式PID中的KI和KP参数),至于另外一个KD参数则受系统延时影响较大,个人认为,如果系统延时较大,应该把延时降低了再来做自整定(此时基本上可以忽略KD影响),否则费心费力效果还差(对不同的设定值运行效果相差较大)。
    系统本身的延时参数会影响系统的控制效果,基本上是延时越大,系统的整体控制效果就越差,这个是没办法改善的,其实稍微想想也知道的,系统延时越大,对于控制来讲就是不确定因素越强,系统就越难控制,一定程度之后,量变引起质变,就能被人轻易察觉出来。对于一般的温控系统,系统延时很大的话,就会发现其它参数没变,按小延时整定出来的参数系统运行时极易振荡,此时就只能在几个主要输出参数中间采用丢车保帅的做法,优先保证某一个或几个输出参数!

网友C(2020-06-02):
如何自整定pid参数

网友D:
PID自整定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E:
C语言PID自整定算法有吗

网友F:
控制回路PID参数自动整定系统。

网友G:
楼主实现了吗

网友H:
有没有高人能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PID参数整定

网友I:
如何进行pid参数整定

网友J:
实践中的PID参数整定步骤是什么?

网友K:
如何在matlab里进行pid整定

网友L:
常用的PID参数整定方法有哪些

网友E:
PID整定的口诀是什么

网友F:
PID自整定方法网上不是很多吗?

网友D:
pid参数如何整定

网友G: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C:
温度控制 pid参数自整定怎么进行

网友J:
pid参数自整定能提升系统性能吗

网友I:
如何在单片机中实现pid自整定

网友K:
调整PID各参数的一般原则

网友L:
PID参数怎样调整最佳?

网友H:
基于继电反馈的pid自整定控制在matlab上的程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