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求推荐一款STM32F7芯片

楼主(2018-08-23):
项目中用到STM32F7,以前没用过。
看到手册上最少管脚是100,不知道哪种型号是100管脚。
大神推荐一款芯片,谢谢!

网友A:
看这个,懂了吧

网友A:
最少是64PIN的,三个型号可以选择,你看着选吧。

网友A:
不客气,希望楼主早日选型成功。

网友B:
你去官方找到该系列有上面那种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