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KF8V111控制器】PWM模块配置

楼主(2018-08-23):
配置流程图:

我们选择定时器T1,PWM1,对应的输出管脚为P16

第一步:通过 PWMxCKS位设置 PWM 的计数时钟

根据以上寄存器,代码如下配置:
PWM1CKS = 0; // fsys/4

第二步:将 TR16 或 TR17 置 1,禁止引脚 P1.6/PWM1 或 P1.7/PWM2 的输出驱动器

TR16 = 1;

第三步:赋 PP1 或 PP2 寄存器的初值以设置 PWM1 或 PWM2 的 PWM 周期。

根据以上寄存器,代码如下配置:
PP1 = 249;

第四步:赋 PWM1L 或 PWM2L 寄存器的初值以设置 PWM1 或 PWM2 的占空比。

根据以上寄存器,代码如下配置:
PWM1L = 50; //占空比为20%

第五步:配置并启动定时器/计数器 T1,这里在上面定时器章节解释过了,以下给出代码:

void TIM1_Init(void)
{
T1CKS1 = 1;
T1CKS0 = 1;
T1L = 0;
//T1H = 0;
T1ON = 1;
T1IE = 0;//失能中断
}

第六步:将 PWMCTL 寄存器的 PWM1ON 或 PWM2ON 置 1 以启动 PWM1 或 PWM2

根据以上寄存器,代码如下配置:
PWM1ON = 1;

第七步: 将 TR16 或 TR17 清 0 使能引脚 P1.6/PWM1 或 P1.7/PWM2 的输出驱动器。

TR16 = 0;

根据以上的相关配置,我们可以整合出一个占空比为20%的波形在P16口输出,代码如下:

#include<KF8V111.h>
void SYSTEM_Init(void)
{
IRCS0 =0;
IRCS1 =1;
IRCS2 =1; //16MHz

}

void PWM1_Init(void)
{
    PWM1CKS = 0;  // fsys/4
    TR16 = 1;
    PP1 = 249;
    PWM1L = 50;

    PWM1ON = 1;
    TR16 = 0;
}

void TIM1_Init(void)
{
T1CKS1 = 1;
T1CKS0 = 1;
T1L = 0;
//T1H = 0;
T1ON = 1;
T1IE = 0;//失能中断
}

void main()
{

SYSTEM_Init();
TIM1_Init();
PWM1_Init();

while(1);

}

这样基本上这个8位的单片机的基本功能都实现了!

网友A:
PWM的配置流程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的配置流程如下:

呵呵呵 热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