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KF8V111控制器】A/D转化配置

楼主(2018-08-23):
先来看看总的程序配置流程:

第一步:选择通道,设置对齐方式

根据以上寄存器配置如下:

CHS3 = (4 >> 3)&0x01;
CHS2 = (4 >> 2)&0x01;
CHS1 = (4 >> 1)&0x01;
CHS0 = (4 >> 0)&0x01;  //通道选择
ADLR =1;//对齐方式

第二步:对应通道配置为输入模式

据以上寄存器配置如下:

ANS4 = 1; //模拟输入根

第三步:失能失调校准

根据以上寄存器配置如下:
ADCCALIEN = 0;

第四步:配置AD工作电流大小

因为第三步是失能校准,所以这一步可以不用配置

第五步:选择参考电压和采样时钟,打开A/D转换

根据以上寄存器配置如下:

VCFG1 = 1;
VCFG0 = 1; //参考电压选择
VREOE = 0;//禁止输出参考电压
VREEN = 1;//使能参考电压
ADCS2 = 0;
ADCS1 = 0;
ADCS0 = 0; //时钟位选择
ADEN = 1;  //使能AD

第六步:中断配置

这里不用中断,所以配置如下:

ADIE = 0;  //失能中断

第七到第八步:A/D转换启动

根据以上寄存器配置如下:

START = 1;

第九步:查询是否完成

根据以上寄存器配置如下:

while(START); //START为0的时候转换完成

第十步:读取数据

根据以上寄存器配置如下:

ValueH = ADCDATAH;
ValueL = ADCDATAL;//根据对齐方式

以下程序是实现当AD采样值大于2000时P05输出高,采样值低于2000时,P05输出低:

#include<KF8V111.h>

void PORT_Init(void)    //I/O口配置
{
TR05 = 0;             //P05配置为为输出模式
P0LR5 = 0;           //P05初始化输出为0
}

void ADC_Init(void)
{
CHS3 = (4 >> 3)&0x01;
CHS2 = (4 >> 2)&0x01;
CHS1 = (4 >> 1)&0x01;
CHS0 = (4 >> 0)&0x01;  //通道选择

ADLR =1;//对齐方式

ANS4 = 1; //模拟输入

ADCCALIEN = 0;

VCFG1 = 1;
VCFG0 = 1; //参考电压选择
VREOE = 0;//禁止输出参考电压
VREEN = 1;//使能参考电压

ADCS2 = 0;
ADCS1 = 0;
ADCS0 = 0; //时钟位选择

ADEN = 1;  //使能
ADIE = 0;  //失能中断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ValueH,ValueL,Value;
PORT_Init();
ADC_Init();

while(1)
{
START = 1;   //开始转换
while(START);   //START为0的时候转换完成
ValueH = ADCDATAH;
ValueL = ADCDATAL;  //根据对齐方式
Value  = (ValueH << 8);

Value += ValueL;

if(Value>2000)
{
P0LR5 = 1;
}
else
{
P0LR5 = 0;
}
  }
}

网友A:
图片好像都挂了,谢谢分享!

网友B:
AD的配置流程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的配置流程如下:

对的 这样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