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KF8V111控制器】系统时钟配置

楼主(2018-08-23):
先上系统时钟框图

不难发现,系统时钟Fsys可以由Fosc经8位分频器获得,下面就是这个8位分频器的寄存器信息:

图中说明IRCS<2:0> 这3位的配置可以选着分频后的系统时钟Fsys的频率,我们根据寄存器写出8MHz的系统时钟代码如下:

#include<KF8V111.h>      //头文件必须引入 相关寄存器的映射

void SYSTEM_Init(void)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
IRCS0 =0;
IRCS1 =1;
IRCS2 =1; //系统时钟频率8MHz
}

void main()
{

SYSTEM_Init();

while(1);

}
这样我们单片机上电系统时钟频率就为8MHz,至于如何看到,在定时器章节会有频率的计算,从而可以控制定时时间!

网友A:
嗯,时钟比较普遍,我在研究怎么设置多国时间, 但是显示起来还是不对。只能设置单一时间。

网友B:
系统框图在哪呢,没有看到。

网友C:
时钟框图如下:

网友C:
IRCS寄存器的说明如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时钟比较普遍,我在研究怎么设置多国时间, 但是显示起来还是不对。只能设置单一时间。 ...

多国时间,可以这么高大上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