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open资料之2:CAN与CANOPEN

楼主:
按照ISO对通讯系统进行的划分,CAN 的规范只定义了 ISO 规范中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还有一些组织定义了应用层,比如说CIA组织规范的CANopen,ODVA组织规范的DeviceNet等。
用两张图就可以很清楚的来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8-08-23):
CANopen 还是DeviceNet 其实都是基于can规范的高层协议,都是为了通过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报文来实现CAN节点之间有序的数据交换。

楼主:
CAN总线主要是相对于这个物理层与数据链路层的,CANopen主要是针对应用层的概念。
所以两者的区别是,CANopen的基础是CAN总线,由于CAN总线太广泛了,需要一个协议管理规范,所以就引进了CANopen通信。 这样便于通信的数据与CAN节点的管理。

楼主:
bitbucket.org/Mongo/canfestival-3-asc

请到以上路径下载;

楼主:
Latest work done:
Fix some big endian issues and remove compiler warnings by adding explicit casts. Thanks to Casey Klimasuskas for sharing.
The Canopen dictionary editor Objdictedit.py now allows to define the size of each string or domain, thanks to Mattes Standfuß for his work
The stack can now be compiled as a .so shared lib, thanks to Mattes Standfuß for this also
New example added : examples/linux/dcf
I needed the stack to be more dynamic, i wanted to be able to dynamically build the OD and the CO_Data struct without any global declaration, so i have made few changes. (this is not a dirty hack it is even cleaner i think)
solving array of string or domain issue (search for "Array of strings issue" in the mailing list)
solving bugs on sdo block transfer and dcf management
stm32F0/F1/F4 basic support

楼主:
CANopen对象字典:

CANopen对象字典中的项由一系列子协议来描述。子协议描述对象字典中每个对象的功能、名字、索引、子索引、数据类型、读/写属性,以及这个对象是否必须等,从而保证不同的厂商的同类型设备兼容。CANopen协议的核心描述子协议就是DS301,它包括了CANopen协议应用层及通讯结构描述,其他的子协议都是对DS301协议描述的补充。比如说DS4**。
canopen通讯协议的文档资料,都下载好了 ,省的大家去找了

楼主:
上面的帖子 传错了 重新传一下!

楼主:
想研究研究可以联系我要

网友A:
一说到物理层啥的我就头疼 都没啥概念

楼主:
物理层 应该就是 实实在在的 芯片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