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D采样输入前级的分析

楼主(2018-08-23):
输入的是电池电压。
1.C4和C5的作用是什么?
2.为什么先跟随,然后在差分?

楼主:
能不能直接差分放大。

这样与先跟随在差分的区别是什么?

哪个更好?

网友A:
输入前级你不要把它看成跟随,看成低通滤波器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前级你不要把它看成跟随,看成低通滤波器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OK,看明白了,谢谢解答。

楼主:
还有为什么这个到AD输入的滤波电容电阻电阻小一点好,是为了提高速度吗?

楼主:
我本来是想用104和10K的,然后有个老人跟我说用小一点,也说不出为什么,跟我说是经验。

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B:
先跟随可以大大增加采样电路的输入阻抗。你要直接差分采样,最大也就几百k而已。如果对这个漏电流不在意可以直接差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为什么这个到AD输入的滤波电容电阻电阻小一点好,是为了提高速度吗? ...

应该取多大和你放大的信号频率有关,应该去学学滤波电路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