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频率50Hz,占空比30% 的信号变成频率1K Hz, 占空...

楼主(2018-08-23):
如题,
如何把一个频率50Hz,占空比变化的 的信号变成频率1K Hz, 占空比相同的信号 ?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网友A(点评):
1,用锁相环,生成锯齿波 2,用输入平均电压直流电平,和上述锯齿波送入比较器产生同样占空比的PWM波形。

网友B:
74HC4046

网友C:
直接生成频率1K Hz, 占空比30%的信号 不就得了,都是固定频率占空比,还转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在这里也发了,各位可以到https://www.doorock.com/FaeChooseProject%20-%20notoken.html?projectNu ...

你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D(点评):
你可以试试。说不定就可以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搞错了,我是回复 Q80351951的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么?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帮你看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没有,只想到了用单片机搞,就是想用模拟电路或者数字电路看能不能达到,不想通过软件解决。如果你有好的方法就在此帖贴出来吧,这样也许能惠及更多的人。

网友E:
1KHz 占空比30的,是一个很死是数据,如果不需要变动,任何方法都可以。
如果题目只是这样,完全不需要把50Hz 30%的信号来转换,只需要检测出这么一个信号,再发生一个1000Hz 30%方波不就可以了。
如果题目还有别的要求,比如其实占空比是有变化的,需要输出和输入比例变化什么的,那么请把要求描述的准确一点,别让大家猜谜语。

网友F: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你要给出“简单的办法”的定义。。。

网友G:
可编程逻辑或数字电路:
1. 信号进入两路边沿检测电路,一路上升沿、一路下降沿;
2. 用两个锁相环产生两个占空比 50% 的高频信号;
3. 两路信号通过逻辑组合输出与原信号占空比相同的高频信号。

PS. 可编程逻辑与单片机类似要编程。

网友E:
看起来你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的题目,就明确了
用单片机做吧,入口用tim的捕捉功能测试占空比,这个很简单,精度也非常不错,用16MHz时钟的,精度可以到微妙以上。对于50Hz的方波来说,分辨率肯定够了。
然后再用一个PWM发生器,根据捕捉到的输入占空比,直接输出PWM就KO了,至于PWM基频,你可以选择任意而不只是1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