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讯能发送不能接受

楼主(2018-08-23):
单片机通过485给PC端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可以成功接收。但是PC端给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却收不到 也没有进入接受中断函数。求教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485 收发需要控制方向,如何解决

推荐max13488不需要控制方向,自动换向,另外,STM32F0/F3系列单片机有硬件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 收发需要控制方向,如何解决

方向有问题 已解决 谢谢

网友B(2020-03-04):
能否说一下解决方案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