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口,作为输入口,内部上拉和下拉功耗比较

楼主(2018-08-23):
请教一下STM32,IO口,作为按键输入,从稳定角度来看设置为上拉输入和下拉输入哪个好一点?
另外在按键不按情况下,上拉输入功耗是不是比下拉高一点?

网友A:
一般用上拉多些,习惯性思维吧,老51适合这种
其实本质一样,

如果上拉,按键接通到地
如果下拉,按键接通到电源

网友B:
嗯, 至于功耗,  没有按键的时候,  是没有功耗的.

有按键时取决于拉电阻, 由于相同的设计, 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这个拉电阻的差别很大, 记得 20K~50K 的范围.
如果你实测的话, 可能会有假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