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不使用FSMC接口驱动TFT的问题

楼主(2018-08-23):
有没有哪位大神使用stm32但不使用FSMC接口驱动TFT,像在这种情况下,写和读之间的切换是不是需要重新配置IO口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也不用读什么数据

网友B:
不需要重新配置io

网友C:
不使用FSMC的屏幕SPI接口居多,如果时硬件SPI,配置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时模拟SPI,读写操作是需要切换IO的读写属性的

网友E:
不使用FSMC,可以使用串行通讯

网友F:
你可以找个串口的屏。这个就看你的屏幕接口了。

网友G:
或着使用GPIO模拟,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