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捕捉设备液晶屏幕的变化

楼主(2018-08-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屏的driver IC是否支持读地址取数据的功能了

网友B:
假如是RGB interface或者其他没有ROM的IC就没有办法了,自能读取你自己主控IC的LCD 控制器的地址取数据

网友C:
采集数据,地址线上的数据啊

网友D:
从LCD引脚上直接 引线 ?

网友E:
具体得查询你要采集的液晶屏手册吧,手册上一般会有屏幕数据的具体格式

网友F:
软件上来处理采集到的数据和液晶屏的固定字符格式比较,之后就能得到变化的数据了吧

网友G:
使用摄像头进行字符识别

网友H:
这一块的就不是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