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万用表检查电路短路的两种方法

楼主(2018-08-23):
万用表检查电路短路的两种方法

用万用表检查电路短路——电压检测法

① 拆下烧坏的熔丝并断开所有通过熔丝电源的负载(即SW1 断开,继电器及电磁阀断开)。

② 将点火开关转至ON 或START 位置。确认在熔丝端口蓄电池正极侧为蓄电池电压(一个探针放在熔丝盒蓄电池正极端口侧,另一个探针放在已知良好的接地处)。

③ 断开SW1,将万用表探针跨接在熔丝的两个端口上测量电压。

有电压,短路在熔丝盒和SW1 之间(点A);

无电压,短路在SW1 之后更远处。

④ 闭合SW1,断开继电器和电磁阀,将万用表探针跨接在熔丝端口两侧测量电压。

有电压,短路在SW1 和继电器之间(点B);

无电压,短路在继电器之后更远处。

⑤ 闭合SW1,用带熔丝的跳线跨接闭合继电器测量电压。

有电压,短路在继电器线路之后或在继电器和断开的电磁阀之间(点C);

无电压,返回检查步骤并检查熔丝盒的电源。

用万用表检查电路短路——导通检测法

① 断开蓄电池负极并拆下已熔断的熔丝。

② 断开所有通过熔丝电源的负载(SW1 断开,将继电器和电磁阀断开)。

③ 将欧姆表的一个探针接到熔丝端口的负载侧,将另一探针接到已知良好的地线处。

④ 断开SW1,检查导通性。

导通,短路在熔丝和SW1 之间(点A);

不导通,短路在SW1 之后更远处。

⑤ 闭合SW1,再断开继电器。将探针放在熔丝端口的负载侧和已知良好的接地处。然后检查导通性。

导通,短路在SW1 和继电器之间(点B);

不导通,短路在继电器之后更远处。

⑥ 闭合SW1 并使用跳线使继电器接合。将探针放在熔丝端口的负载侧和已知良好的接地处。然后检查导通性。

导通,短路在继电器和电磁阀之间(点C);

不导通,检查电磁阀。

楼主:
万用表检查电路短路的两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