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看到的芯片和电容,查不到资料,请老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8-08-23):
(无正文)

楼主:
第二张图,电容是什么介质的?

网友A:
第一是个MOS管 ,根据外围 估算下电压 电流 随便替换个 很方便 没必要使用一模一样的吧
第二个 看起来像个1毫欧采样电阻 ,看看接入的电路位置,自己判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是个MOS管 ,根据外围 估算下电压 电流 随便替换个 很方便 没必要使用一模一样的吧
第二个 看起来像个1 ...

第二个不是电阻,万用表测不出阻值来

网友A:
电桥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