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8-08-23):
目前做一个蓝牙项目想要用CC2640R2F 7*7规格的芯片,目前原理图画完了有点小疑惑想请教各位

楼主:
看了下手册上的介绍感觉不是很详细,analog意思是能做模拟引脚吗?那具体能有哪些功能呢 比如做ADC输入采样?sensor controller意思是传感器控制器,主要负责一些外设控制、ADC采样、SPI通信等,这意思是能拿来做adc采样,spi通信的引脚了?那如果我要用这几个引脚一定要用Sensor Controller Studio(SCS)来写软件吗?VDDR脚给它1.8V在这边是做什么功能呢?VDDR_RF是专门用来给蓝牙脚 1 2脚供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这里也发了,各位可以到https://www.doorock.com/FaeChooseProject%20-%20notoken.html?projectNu ...

一点用没有,还不如直接去TI官方社区提问来得快。

有人竞标到,因为不是你发的,所以看不见。你注册下,账号跟我说,我把信息转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手册上的介绍感觉不是很详细,analog意思是能做模拟引脚吗?那具体能有哪些功能呢 比如做ADC输入采样 ...

这个只是一个总的表,介绍比较粗略。详细的还得看具体的io和各个功能模块。

网友C:
这个一块的看着比较复杂的,还不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