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消除电机对电路电源影响的问题

楼主(2018-08-23):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用stm32控制电机或者电动推杆的经验,我这边一启动电机类的设备就会影响到同个芯片下的其他设备的稳定。。。我是用的同个电源,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来隔离呢!?

网友A:
驱动电机没有隔离?

网友B:
驱动电机的电源就是芯片的供电电源,必须把这两个电源独立开供电

网友C:
在各设备电源入口加一支大电容,起到稳定电压作用。

网友D:
最好在电源线上套上高频磁环 在电路电源输入侧加装RC滤波装置

网友E:
电源使用DCDC隔离
信号使用光耦隔离

网友F:
电机电流产生的干扰比较大,一般为了可靠性,都需要隔离处理

网友G:
控制信号用光藕隔离。